[工仪] 配件已到,准备做个点焊机

楼主(2019-11-04):
开始字写错哒,是点焊机,感谢大家指正!!!变压器做好很久了,一直犹豫要不要买电路板,最终还是剁手买了,
这个是垃圾变压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是铝线的

刚到的控制板

变压器

很久以前买的电池备用的

有严重的拖延症,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基本上能用,为的是做这个电池啊,打黑来的电池壳,猜猜值几多钱

网友A:
这应该是点焊机,不是电焊机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少见啊。

网友C:
貌似点纯镍片不是很好弄

网友D:
文不对题啊!这种点焊机确实不如家用小电焊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不对题啊!这种点焊机确实不如家用小电焊机实用。

太尴尬了,的确是字写错了,点焊机,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点纯镍片不是很好弄

这个好像瓦数偏小,也是在废品站收的,有点差,不好找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点焊机,不是电焊机

错了,错了,疏忽大意了,是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少见啊。

坛子里太多了哇,都是学坛子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太多了哇,都是学坛子里的

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要怎么弄一下,才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变压器是漏磁变压器,要怎么弄一下,才能用吧。

慢慢研究,拖延症很恐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慢慢研究,拖延症很恐怖的

,懒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懒癌。

太对了,懒癌

网友:
,家里一堆破烂。都懒得修了。

网友E:
我也想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搞个

动起来

网友F: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忙里偷闲,准备动手做一点点,找了个旧音响,准备做壳子

拆吧,拆吧

洞口太小了,开大一点点,破败的,少件的曲线锯,凑合着用吧

压铜鼻子,

带个套套安全一点点,虽然绕线只有三圈,电压只有3V

最后还是尴尬了,音响太小了,也不方便安装,简直放不下,看来得重新找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效果怎么样

还没有做好

楼主:
没有合适的箱子,那就先裸奔,
鼻子都已经压好,准备热缩管

烤好的热缩管

实心铜棒做点焊笔

笔已经压好

笔上还是弄个套套,为了安全

笔尖,6²铜线,随便搞搞,先看下能不能焊,先完美点亮

经过反复实验,终于能把两个镍片焊在一起

桌子开始烧了一个洞

此镍片不知道是啥,充电宝拆下来的,大概0.1-0.15厚,至少能焊上吧,手上没有其他镍片,以后再测试,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