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自带负氧离子发生器的LED球泡

楼主(2019-11-04):
偶然得到一个LED球泡,发现是带负氧离子发生器的,于是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
负离子灯泡

网友A:
这负离子发生时候不是和臭氧同存的吗?)

网友:
带这种功能有啥子用嘛,做灯泡就就专心做好灯泡嘛。

网友:
高科技啊,这绝对是LED灯泡中的一股清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负离子发生时候不是和臭氧同存的吗?)

臭氧发生器末端是个高压玻璃管,这个的末端是碳材质的刷毛

网友:
模块一次性设计,我以前买过好几个5V负离子模块,都是两三个月初级短路停振,响了一声烧断。建议选外置初级,加风扇散热的负离子模块,风道和电源高压侧隔离。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奇葩的灯泡。。。

网友:
我想到了负氧离子风扇......中国人的脑洞.....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集成了马桶功能的电冰箱。。。哈哈哈哈。

网友:
这这么看都像带有摄像头的型号

网友:
i have a apple,i have a pen,eng~~
apple-pen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碳纤维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