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HRD-104小收音机

楼主(2019-11-04):
楼主喜欢玩收音机,买过也做过好多的收音机,就是折腾着玩,但不怎么听。
于是,购物APP精准广告给推荐了这货,看着挺好看的,不到50块钱的价格也不贵,就撸了一个,听了几次就吃灰了,今天没事干就拆开看看吧

hanrongda(汉荣达)HRD-104,包装盒上面没有一个中国字

还送了数据线和耳机,相信质量也好不到哪

颜值还是不错的

祭出才从论坛兑换的神器,准备开拆

体积还是很小巧的啊啊啊

音量也是按键的,没有那种编码器的用着爽

顶部的开关键和USB供电、3.5mm耳机孔

开拆

一堆乱七八糟的线

两个芯片,左边的是收音IC AKC6951,国产的DSP收音芯片,右边的MCU用于控制收音芯片和显示,但型号被打磨了

MCU外围圆形的丝印,难道还有牛屎版本?

AM天线就这样简单的粘了下

焊掉电池线和天线

主板就是这个样子了

还好,LCD没有用斑马纸

连接液晶的焊盘只是做了喷锡,记得以前拆的电器这样的情况都是在焊盘上涂一些黑色东东或者是那种类似沉金的工艺的

把线焊好,恢复原样吧

还有几张

一个不到50块的DSP小收音机,FM接收效果还算不错,AM只能收到一个可以听的电台,不过那些大几百的机器也收不到几个。
受体积所限用的小喇叭毫无音质可言。液晶屏的显示效果差强人意,电量低的时侯暗淡到几乎看不清。

网友:
看着还不错,喇叭声音不行,耳机声音怎么样呢?

网友:
数据线干嘛的?

网友:
等于是要自己买锂电才可以用USB线充电吧,普通的电池充上会不会BOOM了

楼主:
数据线只能用于供电,
拆掉电池后插USB,电池仓有3V的电压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现在还买得到么?也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不错,现在还买得到么?也想买个。

淘宝上好多的MM

网友:
差点用了牛屎

网友:
外观还不错,有数字键就更方便了
等牙膏ing

网友:
线圈绕的不是很齐,如果很齐的话,可以做13009升压器点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好多的MM

刚看了下,都要200~300啊!没找到50多的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卡扣断了一个,已经不完美了。原来也想整个这个。后来还是算了,都是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下,都要200~300啊!没找到50多的啊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收音机AB级考试迷你便携式FM调频AM调幅双耳机】https://m.tb.cn/h.eIytulI?sm=1701ff 嚸↑↓擊鏈ㄣ接,再选择瀏覽●噐○咑№亓;或復ず■淛这句话₤FWIMYtUzYvA₤后咑閞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收音机AB级考试迷你便携式FM调频AM调幅双耳机】https://m.tb.cn/h.eIytulI?sm=1701f ...

妹子,这是我的购买链接

网友:
小收音机颜值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那是充电线,只是接口不一样而已!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喷锡的久了容易接触不良,硬金的好很多

网友:
购物车加好了,谢谢!

网友:
外观还不错,小巧易携带

网友:
能插卡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