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理电脑椅靠背后仰不能锁定故障

楼主(2019-11-04):
网上查了下,这种故障的椅子不少,但没有找到维修方法。
我估计是摩擦片被油弄到了,导致打滑。
挤了几滴洗洁精进去,开关掰到可后仰状态,让洗洁精能流进去。

靠几下后,洗洁精已充分中和掉油污,故障修复,后仰就可以锁定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办法号

网友A(2019-12-13):
我是看的这个贴子,然后又在淘宝上找了一圈这个件,换的话最少50元。
然后自己研究了一下,其实不用洗的,只需要调整右边那个螺丝的就可以修复了。

网友(2020-04-06):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的这个贴子,然后又在淘宝上找了一圈这个件,换的话最少50元。
然后自己研究了一下,其实不用洗的, ...

带塑料帽的那个螺丝松了,拧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的这个贴子,然后又在淘宝上找了一圈这个件,换的话最少50元。
然后自己研究了一下,其实不用洗的, ...

就算你花了50买了个备件,拆气棒也够你受的,尤其是坐了好几年的椅子,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2021-02-15):
爱专研,你很棒!西安专业电脑椅上门维修

网友(2023-09-17):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的这个贴子,然后又在淘宝上找了一圈这个件,换的话最少50元。
然后自己研究了一下,其实不用洗的, ...

屌!!!!都没用工具,手拧了几下就好了!!

网友:
无极调节,我在宜家买的2千多,是一档档调节的,有窟窿眼,可以垂直到45°6挡,但是坐着睡觉好像不太舒服,颈椎疼。

网友:
好手艺  佩服

网友:
风油精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