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ASZUNE与R002A刷1536固件后测速

楼主(2019-11-04):
刷1536主要解决的就是在ASM上遇到的卡死和不识别等兼容性问题,很不幸,我的电脑就遇到这个问题,必须升级这个固件
电脑上也要更新ASM最新驱动:下载
1536固件更新内容:
1、解决产品在最新WIN10 32/64位上不能识别到USB3.0、只能识别到USB2.0的现象。
2、解决产品在WIN10 32/64位上出现反复断开和连接的现象。
3、解决在ASM HUB HOST中兼容性问题。

ASZUNE USB3.0 SD/TF读卡器,UNITEK R002A USB3.0 SD/TF读卡器,
SANDISK SD卡

补足FLASH后,不同固件测速。
测试平台

------------------------------
ASZUNE:1532

ASZUNE:1536

UNITEK R002A:1536

不同版本速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对于GL3224读卡器来说,我认为速度可以了,对于这张SD卡,达到了正常速度

网友:
艾苏恩的这个读卡器和3年前优越者那个一个样子,主控是GL3233,问题也都差不多,很多人都以为它只有2.0的速度,不知道它也能不能刷个新固件

网友:
看芯片 目前 外设 控制芯片测试的少
如JM VIA ASM GL 这4家的 读卡器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