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飞科FS375这种剃须刀也有假货吗?用了不到一年多就坏了,土办法修复。

楼主(2019-11-04):
只知道飞利浦剃须刀网上假货横飞,不知道飞科FS375这种剃须刀是不是也有假货,当时在京东上买的,没想到用了才一年多就坏了,充电电池也存不了多少电了,当时买的时候也138元了,国货里不算便宜了,质量真TMD差。

虽然我不是什么能工巧匠,但修复它还是有点办法的。看图。

楼主:
好像发错版面了,应该发到维修版。版主能帮忙移吗?

网友:
我之前买的奔腾剃须刀没用两个月,背面的弹出式鬓角刀就坏掉卡死了。

网友:
正品,两个毛病都是一致的。  想学菲利浦没学好,材料不行。

网友:
正品品质,飞利浦推一生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换了个电池

网友:
我买了个小米的,以前还有个松下的。感觉刮不干净。

网友:
旋转刀头的剃须刀也只有飞利浦的好用。曾经在飞科搞特价时买了个最便宜的飞科,为的是取其机身,把用了十几年的飞利浦刀头转移过来继续用。无奈飞科连机身都做不好,漏须渣是一大诟病。

网友:
飞利浦H6070,京东开业时买的用到现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