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电蚊拍电老鼠

楼主(2019-11-04):
楼顶养了几只鸡,结果招来了老鼠老鼠贴啥的都用过,就是不管用这家伙真是太精明了。最近跟着网上学着用废旧蚊子拍做了一个电老鼠的,居然起作用了。

开始是用的是6V400MA的电源,后来经过测试发现对老鼠作用不大,基本上就是受惊,但是能跑掉。又用电蚊拍直接测试,发现电蚊拍的电流对老鼠可能也没有很大的效果,看起来老鼠很难受,但是也能摆脱掉。但也可能是电蚊拍的两极接触老鼠的部位不对。最后改成1-2A的手机充电器做电源,基本上可以达到快速让老鼠昏迷甚至死亡的效果。

网友A:
怎么做的仔细介绍一下。

网友B:
真电得死?我看到网上有人发视频,以为是假的。电蚊拍的三极管长时间工作不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的仔细介绍一下。

晚些发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电得死?我看到网上有人发视频,以为是假的。电蚊拍的三极管长时间工作不烫吗? ...

可以,其实电流不大,主要是电压比较高,我测试的结果是5V的电源电流必须达到1A以上才行,电流低了,老鼠电不死,会跑掉。超过1A基本上秒昏,然后应该是慢慢被电死的。

网友C:
我有高压电老鼠器模块,几万V的,10MM都能拉电弧,6V供电。用改红外或轻触开关触发就行了。老鼠上去继电器通电。小的当场电死,有次猫进去当场电晕
谁要私信我。

网友D:
能电死哺乳动物的,对人估计也不怎么安全吧

网友E:
请问楼主:
   电蚊拍需要改电子元件吗??是用输出5V 1~2A 的手机充电器直接供电的吗??
谢谢~!

我家里的老鼠不是一般的多,装药都难药死几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高压电老鼠器模块,几万V的,10MM都能拉电弧,6V供电。用改红外或轻触开关触发就行了。老鼠上去继电器 ...

我想要,怎么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电蚊拍需要改电子元件吗??是用输出5V 1~2A 的手机充电器直接供电的吗??
谢谢~!

除了开关那里,基本不用改动什么。就是把原来电池的输入直接接到手机充电器上就好了,要注意正负极不要接反。把输出的部分接电老鼠的网子,尽量能跟地面绝缘。

注:这个是电死的第一只老鼠,昨天晚上的事情。不清楚电老鼠会不会留下信息素,如果会留下信息素,那可能以后的效果就会有影响。所以各位可以先等我做测试的效果吧。
另外要注意安全,毕竟是千伏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电死哺乳动物的,对人估计也不怎么安全吧

操作的时候是要注意,尽量避免跟人体接触,家里有小孩子的话更要小心,注意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
   电蚊拍需要改电子元件吗??是用输出5V 1~2A 的手机充电器直接供电的吗??
谢谢~!

另外如果家里有小孩子更要注意防护。

网友:
这个可以,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高压电老鼠器模块,几万V的,10MM都能拉电弧,6V供电。用改红外或轻触开关触发就行了。老鼠上去继电器 ...

别私信了,直接说多少钱吧...好讨厌老鼠

网友:
家里又好多旧电蚊拍,点改阿

网友:
老鼠电死以后还在板子上,电蚊拍升压模块的三极管不烫么?

网友:
电老鼠现在不急  现在大家应该改成电鸟的  毕竟当务之急香肠腊肉这么金贵   每年晒腊肉那群鸟来了  分分钟损失2两肉。

网友:
想知道两极都在里面还是外壳作一个极?外壳作极会不会有漏电影响老鼠进去?

网友F:
国外有引诱老鼠进入管道,然后自动闭管,用高压空气发射出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外有引诱老鼠进入管道,然后自动闭管,用高压空气发射出去的。。。。。 ...

还会回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