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 打药机电池,伪装成铅酸电池外形。,顺便看看天长地久充电器,有亮点

楼主(2019-11-04):
绿化部这样的东西

说电池充不进电

打开内部

保护板

mos

芯片

电池,胖乎乎的

和18650对比,就是煤气炉那种1号

三元锂3.7v,这很不常见。。。32650电池一般都是3.2的铁锂。。。瞎猜容量6200

是二手回收的电池。全部0v了,电池报废。

和绿化部不熟,关系不怎么好。不给他们修,直接全新电梯轿厢顶拆机的12vah铅酸电池代换。尺寸刚刚好

充电器看看

插头,不常见的品字插

输出可以

标签

螺丝x2

内部

高压烂大街dk1203

后面

358转灯

这是亮点。

楼主:
充电器给他们重新配了个14.8v1.5a的了

网友A:
打药机多少钱?哪儿买的

网友B:
是怕上了年纪的人用不懂锂电池所以改个铅酸的外形?不懂啥逻辑

网友:
居然一节有8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怕上了年纪的人用不懂锂电池所以改个铅酸的外形?不懂啥逻辑

打药机标配电池是铅酸电池,做成铅酸外形便于安装,更加通用。锂电池在打药机领域没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怕上了年纪的人用不懂锂电池所以改个铅酸的外形?不懂啥逻辑

和老机器兼容,不用换模具

网友:
32650,好大个电池啊!

网友:
电动车也有用类似铅酸外形兼容电池,里面锂电单体,均衡保护板应该有防反充旁路二极管。

网友C:
锂电池有保护板,不会轻易过放,铅酸电池一不留神就过放了,尤其是用在喷药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药机多少钱?哪儿买的

不知道,绿化部的东西,我们工程部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有保护板,不会轻易过放,铅酸电池一不留神就过放了,尤其是用在喷药机上 ...

确实这样的问题。充电口那里有个电压表。,跟他们说了,如果感觉动力不足的时候,看看电压,到了红色的时候就要充电了。

网友:
二极管焊盘腐蚀了竟然

网友D:
电池型号是26650
不是32650
楼主对电池还是不熟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型号是26650
不是32650
楼主对电池还是不熟悉啊

电池皮上都标明32650了。况且和18650对比那张 明显不是26650的大小啊。

网友E:
什么原因导致电池报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型号是26650
不是32650
楼主对电池还是不熟悉啊

我不知道。电池标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原因导致电池报废的?

二手电池,本来就不怎么耐艹。现在强制充电,一个3v一个2v一个1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药机多少钱?哪儿买的

我浙江台州这边有3-4家生产销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