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9-11-04):
有四个瓷葫芦还有变压器和保险

网友:
瓷葫芦是保险丝

网友A:
交流接触器  应该是控制三相电机  非常老的东西了

网友B:
搭车问下这玩意是啥 路边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搭车问下这玩意是啥 路边捡的

有点像导轨供电的连接头,火零地三线

网友:
瓷葫芦叫螺旋式熔断器,青色的交流接触器,黄色的是C型控制变压器

网友D:
你们怎么什么都可以捡到呢!

网友:
很有年代感,7,80年代的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们怎么什么都可以捡到呢!

上次在单位过道,突然见到一个拆出来蓝牙模块,特意又转多一圈,人太多,下不了手。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导轨供电的连接头,火零地三线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在单位过道,突然见到一个拆出来蓝牙模块,特意又转多一圈,人太多,下不了手。可惜。 ...

撇不下面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在单位过道,突然见到一个拆出来蓝牙模块,特意又转多一圈,人太多,下不了手。可惜。 ...

我现在都不管了,见到有利用价值的都捡,反正别人也不认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接触器  应该是控制三相电机  非常老的东西了

是接220v的电,控制380的电机?我看到上面有220/380字样  明天在拍点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在单位过道,突然见到一个拆出来蓝牙模块,特意又转多一圈,人太多,下不了手。可惜。 ...

应该再多转几圈就有机会了

网友:
导轨射灯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