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EMMC 焊点掉落怎么办?

楼主(2019-11-04):
在拆个破手机的时候,主板上的EMMC居然用了封胶,然后大力出奇迹了,掉了两个焊点,其中一个是就是DATA2····
就像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焊点能代替Data2的

网友A:
显微镜加手术刀加漆包线转圈圈加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微镜加手术刀加漆包线转圈圈加绿油

还是算了吧,也就是个8G的,有点可惜而已

网友B:
多大的EMMC,还值得扑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EMMC,还值得扑腾不。

8G,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C:
实在不放心的话,我有EMMC EMCP字库硬盘的检测工具。你可以发过来工具实物照片见   帖子【 学雷锋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放心的话,我有EMMC EMCP字库硬盘的检测工具。你可以发过来工具实物照片见   帖子【 学雷锋  】里面
...

非常感谢,但是可能真的不需要了

网友D:
加了胶的手机主板确实难搞没有多少年的功力很难搞定的。

网友E:
dat2掉了还可以用,容量也不影响,就是速度变成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胶的手机主板确实难搞没有多少年的功力很难搞定的。

是啊,当时就想着锡都化掉了,大力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dat2掉了还可以用,容量也不影响,就是速度变成25%

但是上板子都不认啊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上板子都不认啊

板子不认,飞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不认,飞线试试?

是IC不行了,不是板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