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修索尼WM-GX506磁带随身听 密集飞线

楼主(2019-11-04):
收一台索尼WM-GX506,通电磁带能转,屏不显示,没声音,不用说肯定是排线断了,这机器就这毛病

缺个电池盖,坛子里谁有送一个啊,重低音效果很棒,背面是AM录音噪音消除、杜比降噪、音效开关

收音机调节按钮,2挡听力保护开关

传说中的打口磁带

上面飞线的小板不知道起什么作用,坛友的508就没有

收音板上也有一个飞线的小板

排线齐刷刷的断了

移除排线插座

开始蛋疼的飞线,事实证明这种线不经用

看的我眼花缭乱

终于完事

试机没问题

裹上胶带

看着还行

磁带播放没有问题

收音机没有问题
装机,开了两次门,又出现了开头的问题,拆开发现飞线已被挤断,折腾了半天又回到了起点,抓狂啊,装起来手工,等有合适的飞线再搞吧
在酒店搞的,条件不允许,回头找点好线吧

网友:
不错的芯片级维修,以前不少旧黑莓诺基亚容易中招。再高级的话有BGA飞线,但是延时有问题。

网友:
本来有座的,飞线不稳的

网友:
活动场合用飞线不行,很容易断

网友:
首先 情怀的话 还是再收一台尸体来换排线 再有 这型号的机器低音相当一般 最多就是轰隆隆 想听真正的好低音索尼的话就去收单数机还有个别几个双数机 带有DBB的而不是后期的megabase

网友:
拆个硬盘里面磁头的排线过来搭,那玩意抗扭

网友:
去找些不要的耳机,你会发现耳机线真香

网友A:
大学时忙帮同学飞线修翻盖手机排线,好吧,从此埋下雷,过段时间就得返修一下!

网友B:
我之前的爱华断过排线,而且还是磁头和仓门的排线都断了,用耳机线里面的漆包线代替最好。比较软耐折,而且很多种颜色可以一组一组的分类,不怕焊错

网友:
淘宝有各种排线,还可以定制,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的爱华断过排线,而且还是磁头和仓门的排线都断了,用耳机线里面的漆包线代替最好。比较软耐折,而且 ...

耳机线好难上锡啊,外面一层东西忒难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耳机线好难上锡啊,外面一层东西忒难搞掉

烙铁烫久一点就掉了,不用搞掉外面的绝缘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学时忙帮同学飞线修翻盖手机排线,好吧,从此埋下雷,过段时间就得返修一下! ...

这样好,技术永远也不会生疏

网友:
要是我,会找排线代用。

网友:
这么细的飞线,你用的是啥样的烙铁头?

网友:
笔记本的屏线,用啦飞线 ,也很耐用

网友D:
淘宝搜刮一点软排线吧,飞线不是办法。

网友E:
情怀机,玩玩就好。最后都是会吃灰的。不用这么费心。太费心了,整好了就舍不得丢,反而失去乐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情怀机,玩玩就好。最后都是会吃灰的。不用这么费心。太费心了,整好了就舍不得丢,反而失去乐趣了。:titte ...

享受的是维修的过程,和修好的成就感,然后听几分钟就吃灰去了,或者转给下一个有情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搜刮一点软排线吧,飞线不是办法。

不值当的再为它付出了,注定吃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