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教,19伏的电脑用pd诱骗20伏输入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11-04):
求教,19伏的电脑用pd诱骗20伏输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网友:
功率足够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好的。。。。。。

网友:
没事,电源相差10%不怕,除了很精密的才会达到1%

网友B:
我一路由器,5v1a的电源,我用12v2a的进去,一年多了,没事。

网友:
PD支持步进电压的吧,可以直接出19V。
就算20V也没问题,5%电压误差对大多数设备都可以接受。

网友:
我的电脑就是19V DC口的,用PD适配器诱骗出20V接入使用,就是60W的 PD适配器有点烫,电脑是没事

网友:
PD不是支持pps那种,可以20mV步进,慢慢调的吗??

网友:
只要电源功率够就没问题。

网友:
应该没事,担心的话加两串硅二极管1点4伏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路由器,5v1a的电源,我用12v2a的进去,一年多了,没事。

路由器的不超过25伏都没事。Dc芯片可以到30伏。但是电容只有25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的不超过25伏都没事。Dc芯片可以到30伏。但是电容只有25伏。

老路由电容耐压25V的,新的几十块的路由基本都是5V-9V输入,用的耐压16V的电容。

网友C:
注意usb能不能承受3-4A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注意usb能不能承受3-4A的电流

那肯定是C口了,PD协议都是C口。

网友:
弄长一点的导线,线损差不多1v,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