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继续捣鼓三星颗粒之K9HHGY8S5A传奇。。。。

楼主(2019-11-05):
因为三星颗粒的各种读写优势,鉴于个人偏好于三星颗粒的DIY。但是论坛关于三星颗粒的开卡经验贴非常少。于是就再发一贴以充实三星颗粒阵容。这是前天一个客户来店里换下来的三星256G坏固态盘,故障显示上机不认盘,拆开后主控发烫。盘是报废了。鉴于以下内容较多,这里就不发原盘图片了。拆出来发现颗粒是K9HHGY8S5A-CCKO的型号,居然是MLC颗粒。

K9:NAND
H:MLC QDP

HG:512Gb(64GB)
8:X8
S:3.3V(3V-3.6V/VccQ 1.8V)
5:Quad nCE & Quad R/nB
A:2nd Generation
C:BGA316
按照型号分析,这个颗粒应该是4DIE 4CE,单CE16GB的MLC颗粒,理论2246EN和XT都能支持。先上EN吧。

焊接过程略过。。。。

开卡软件检测到是4个CE,但是点AUTO确是空空如也。。。。

看来没有先做做功课啊!去FLASH BD 里面去找找是什么情况。找来找去,型号和ID号都没有找到匹配的。于是只能条件放宽一点找了。

搜K9H找到一个K9HFGY8S5A的固件,但是对照ID,却是差距很大,这个32G的颗粒虽然和这个型号只差一个字,但是里面的晶圆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修改ID试着开卡,虽然知道失败的可能性是99%。

这个32G的颗粒应该是2D的,我这个应该是3D的。具体没有去查证。按照这个方案也排除XT方案。于是拿出祖传的2258H主控,这是最后的杀手锏了。。。。。。
这下先做功课。。。

输入型号FLASH DB没查到。。。。(慌了)还好ID找到了一个全部匹配的。

就是这个名字叫做K9PKGY8S7A的固件,这可是128GB,8DIE 8CE的颗粒啊,ID一模一样,那里面的晶圆也一样吧。上板子开卡。

点AUTO没找到固件,很多朋友觉得这是58H的BUG,其实冤枉它了,这是固件编写的时候程序员耍的一个小把戏,解决方案是:从ID的第一位起向后数第38位的数字0改成1即可。
Samsung,1Tbit(16KP),K9PKGY8S7A=EC,1A,94,F3,64,C8,2,08,10,0,4000,4094,2,1,0,256,2,16,1536,3,0,8F,27,10,1,8F,59,0,1,2,1,52,51,0,DA,DF,1,0,0,C0,88,88,88,88,12,26,AA,AA,66,66,66,66,0,20,〗,,

Samsung,1Tbit(16KP),K9PKGY8S7A=EC,1A,94,F3,64,C8,2,08,10,0,4000,4094,2,1,0,256,2,16,1536,3,0,8F,27,10,1,8F,59,0,1,2,1,52,51,0,DA,DF,1,1,0,C0,88,88,88,88,12,26,AA,AA,66,66,66,66,0,20,〗,,

下面AUTO就可以找到固件了。继续开卡。

还是失败。按照提示显示,应该固件有参数错误或者容量错误,这时候只是上了一颗颗粒容量是64G的,这固件是128G的,会不会是这方面问题呢。于是继续上了另一颗凑成128G开卡,终于成功了。(SM2246的板子开卡一般不会出现这问题,128G的颗粒用64G或者256G的固件都能开成功,估计这固件并不是为这颗粒设计的,只是凑巧这两型号颗粒晶圆一模一样。适用1+1=2的模式)

这是我4颗粒全部装上后,直接开出了250G的容量。开卡的时候,软件默认了是两颗128G颗粒。
测试一下性能如何。

空盘分别测试了1G和10G的速度,三星的颗粒真不是吹的,几乎没区别。这盘的速度和三星原装主控的盘速度很接近。58H的主控4K方面好像要比46EN的强一些。

好多人说写满之后会掉速很多,特地全盘写满之后留12G跑一下,居然和空盘一样的速度,这样看来这个盘即使写到最后一个G,速度还是和之前一样。

由于时间关系,跑一圈OK。到此全部结束,装壳做系统。

上两个成品图。下面还有4个空焊盘,可惜没有颗粒了,全部上满512GB。

4DIE的颗粒真是薄的害怕,加了转接片都没有电容高。。。。。。。

有什么错误或者不足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58H对于2D的MLC能不能支持?

网友:
三星的3D颗粒确实不是盖的,3Dv3 的TLC,本人做过固态,也贴过U盘,发现基本不掉速,和IMFT的大波浪相比,要稳的多。
另外58H的4K确实比46en强,46en一般在280左右徘徊,58H分分钟300+,抽风的时候能跑1000+

网友B:
58H比46EN性能更强(貌似频率更高),而且貌似58H对三星有种特殊优化,不掉速的,我贴过K9OMG,单颗128GB 能保持180MB/S的写速,比IM的MLC还快,还有就是三星一代3D据说寿命5000PE?

网友:
原来用了转换贴!刚看图片,看看手上同款的料还在想怎么脚不一样了

网友:
HHGY8S5A PKGY8S7A 都是一样的东西,3D MLC这个速度很好的在58H不掉速的

网友:
三星的闪存还是相当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H对于2D的MLC能不能支持?

没测试过,理论可以向下支持吧

网友:
难道主控比颗粒更容易坏?过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8H比46EN性能更强(貌似频率更高),而且貌似58H对三星有种特殊优化,不掉速的,我贴过K9OMG,单颗128GB  ...

OMGY8S7C的话180持续已经是小儿科了,我关闭写入缓存,持续速度都是360MB/S(单贴),但是MLC的PMGY贴双贴也不过480MB的持续写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H对于2D的MLC能不能支持?

可以,你搞不来,我也搞不来,所谓的黄金固件,支持1EFL 1EFK 1DFK 还有xDDL。。。。。。叫什么东芝专版,JS捂得很紧见过要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分享!好盘呀

好盘的前提要有好颗粒,这是颗粒好而已!我做的这样的盘多的去了!SLC的,EMLC的都有。业余爱好而已不是专业卖家,一般不会批量做,只是看到些好颗粒才会做一个。我两台电脑,每一台都装了四五片以上的固态,都是看到好颗粒忍不住做的,然后没地方用全部挂电脑上。一般做的普通盘我没有记录,这盘很特殊就记录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OMGY8S7C的话180持续已经是小儿科了,我关闭写入缓存,持续速度都是360MB/S(单贴),但是MLC的PMGY贴双贴 ...

我目前只玩SLC和MLC的颗粒,TLC的没兴趣。及时性能很好。。。

网友E:
实际复制就不是这个速度了

参考win的复制和写入

一般HDTUNE 的写入算是准确的

网友F:
这个帖子好,你们都研究出来58h参数的作用了真是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复制就不是这个速度了

参考win的复制和写入

实际使用当然不可能是这速度啊!一般拷贝数据,大文件250-300之间,小文件15-30之间,是按照最大写入速度来的,读取再快也没有,瓶颈在写入上面。不过拉个系统开机还是蛮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帖子好,你们都研究出来58h参数的作用了真是牛逼

参数也就研究了很小一部分,这还要感谢葫芦娃大神的帖子,详细解释了EN的参数,都是按照他的帖子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