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换个网卡开机快了十多秒

楼主(2019-11-05):
WIN10系统,有时候出现自动重启。几天一次或一天2次,检查内存正常,CPU也不热测试正常,CPU拷机SP2004及鲁大师测试都正常。电源也是凉的,技嘉ga-f2a85x-d3h主板原来一直用主板带的网卡,今天换个外置8139网卡开机快了十多秒,原来开机30秒,现在开机13秒。
备案,继续观察!

网友:
把主板上原有的网卡拆掉了么?

网友:
8139 十来年前的网卡吧, 你这主板还能装上

网友:
自带网卡可以bios里屏蔽

网友:
别换网卡,拔了8139 ,用板载的,然后不插网线试试。

网友A:
大炮换成枪了。不过,网速一般也察觉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炮换成枪了。不过,网速一般也察觉不出什么区别。

下载速度降低了。不是千兆的了。

楼主:
我电信20M的,8139网卡够了,现在又改装了WIN7,开机只有7秒了,已经运行了3天了,没有出现自动重启的现象。继续观察,
为什么用8139网卡开机快呢,应该是没有用主板的网卡资源了吧。

网友:
这么神奇的?

网友:
家里200MB移动宽带 没用8139 我的主板技嘉AX370 不带无线网卡 马云那买了个外置的5G频段网卡(插USB3.0口) 匹配家里的千兆无线路由器 那个速度相当的棒 电脑启动速度也没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