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6X用电脑可以充电但慢并充不满,用充电器充不了电。

楼主(2019-11-05):
小米6X用电脑可以充电但慢并充不满,用充电器或充电宝充时只刚插入时有充电反应,约过2秒后停止充电并指示灯熄灭。

网友A:
充电芯片虚焊或挂了

网友B:
劣质的小米手机

网友C:
能否用电脑连机、传文件?如果可以,那就是楼上的原因。连接充电宝不能正常充电的时候,摇一下插着手机的插头,有否可以正常充电。

网友D:
电脑充应该是0.5A,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E:
都拆开了,不管有没有问题,都得拆下充电口,重新焊接一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劣质的小米手机

松果澎湃S2中央处理器,到现在没上市过国产红米,只能等高通停止供应。而华为海思麒麟好几代上市,质量应该比小米好点。

网友G:
小电流可以,大电流保护?过流检测元件坏或电源管理芯坏?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虚焊或挂了

可能吧,网上买个只能充电、送话的尾板还没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劣质的小米手机

以前抢红米1的时候,现在想想真是可笑,真的为发烧而生,全部换成华为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否用电脑连机、传文件?如果可以,那就是楼上的原因。连接充电宝不能正常充电的时候,摇一下插着手机的插 ...

不能电脑联机和传文件,看来尾板上有东西挂了,14.8包邮买的最基本功能的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充应该是0.5A,

换个充电器试试

电脑只能冲到53%,再也充不进了,充电器和充电线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拆开了,不管有没有问题,都得拆下充电口,重新焊接一次。

不折腾了,网上14.8包邮买个最基本功能的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果澎湃S2中央处理器,到现在没上市过国产红米,只能等高通停止供应。而华为海思麒麟好几代上市,质量应 ...

曾经的抢小米,现在的弃小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电流可以,大电流保护?过流检测元件坏或电源管理芯坏?瞎猜的。

网上买个最基本功能的尾板换掉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电脑联机和传文件,看来尾板上有东西挂了,14.8包邮买的最基本功能的尾板。 ...

那起码是尾插坏了。最近搞了部8730L也是这种不能充电的故障,但他能连机,还线刷了一回,现在想起来都后怕,万一中途连线断了就惨了

网友H:
你这不是小米6x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不是小米6x手机。

是呀,开机显示小米6X

网友(2020-02-21):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