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京东DM240显示器不亮了,故障原因很尴尬

楼主(2019-11-05):
超薄显示器第一次拆,不知道怎么下手,仔细研究发现四周有一圈胶条,拆除后底下有很多螺丝。
显示器放床上,菊花对着你,最好先把底座拆掉,不要像我这样等最后手忙脚乱拆

修背光只需要拆下面4个螺丝,然后可以掀起后盖了
驱动板在后盖上,小心拆解,不要扯掉排线

故障原因是这个插座掉了

不想拆屏,小心进行飞线

至此成功修复,恢复使用

另外发现这个机器的LED指示灯是红蓝双色,但是机器只用到了蓝色。

网友A:
干嘛不保修啊,京东不是可以保修的吗

网友:
看那个座子pin脚,基本都没锡,这质检怎么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保修啊,京东不是可以保修的吗

自带手的,估计瞧不上京东的保修吧。

网友:
这显示器也是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保修啊,京东不是可以保修的吗

一年保修,已过保

网友:
刚到质保期或者是运费问题,不合算,自己折腾下还能练技术

网友:
红色的估计内部出错时候才会显示,不会用不上也给你焊上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错的

网友:
什么型号?买的时候贵吗?

网友B:
飞的线好粗,难道没有细点的线了吗?

网友:
这质量也太渣了,焊接的连接器都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的线好粗,难道没有细点的线了吗?

逆向思维,怕再断了

网友:
楼主,地下的5根线  怎么飞的   谢谢
我的dm240也黑屏了

网友C:
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原件焊上去, 点热熔胶,貌似楼主焊接手艺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原件焊上去, 点热熔胶,貌似楼主焊接手艺欠点

没办法拆进去,就是从小洞直接焊的

网友:
请问下这几根线的作用是???

网友(2023-08-15):
这种端子座没有充分考虑受力问题,可惜了。端子座引起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