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如何测量

楼主(2019-11-05):
有一台aiwa磁带随身听,FM有些噪音,想调一下,找到维修手册,先调简单的,如图红框里,请问那个TP1测试点的电压是直接用万用表量吗?按照手册应该是3.4v,我用万用表测量却是0v,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对,目前,机子能正常收听,就是噪音有些大,谢谢大家!

网友A:
调频收音机抗干扰能力强,但噪声抑制和信号强度有很大关系,如果信号强度不够时,噪声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这就牵涉到调频信号的强度、收音机前级的放大能力因随声听的历史阶段问题,会不会出现机件老化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频收音机抗干扰能力强,但噪声抑制和信号强度有很大关系,如果信号强度不够时,噪声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 ...

也有可能,本着先简的原则,看看这些参数是否达到要求,无奈不知如何测量,按照手册是3.4v,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是0v,不知怎么回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