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改 LYW-0510臂式电子血压计电源

楼主(2019-11-05):
LYW-0510臂式电子血压计电源插头时断时好,在修的时候一直犹豫,是划开修一下还是换个插头,或是做成USB母座方便以后线再断时,好更换电源线。后来想想,这东西不常用换个母座或插头都是浪费,还是修修吧。本来直接修好插头就行了,但在修的过程中,最终还是没忍住把电源拆开的想法,这一拆还真没白拆,里边竟然藏着一个USB母座,那就顺便改一下吧,把母座弄出来,这样电源线再坏的时候,直接找个USB线就可以使用了。

时好 时断,判断应该是其中一根线断了
用美工刀划开

插头拔出

黑线断了

焊好忘了装热缩管

重新装热缩管

用胶粘好

样子还不错,实际情况没这么难看,微距
细节被放大不好看了

修复插头后,越看越想拆了它

最终还是没忍住把大锤拿了出来

不知道是我水平不高还是这个壳子质量不行,裂了4处

芯片被胶覆盖了,跟打磨了一个德行

藏着一个USB母座,省得再去找了,也不用愁装在哪里了

美耐特小电磨装锯片开槽

母座卡在槽里正好,原电源线防扯座档住电路板,
正好把母座从里边顶结实。

最终就是这个样子,4个裂缝用胶粘后,砂纸打磨后
颜色不好看了,反正不常用,懒得管了。

发贴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还以为是拆血压计。我哥早两天拿来一个血压计,不敢拆。。。

网友:
榔头一定要给好评

网友A:
三星线,好评!就是插头 的金属部分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线,好评!就是插头 的金属部分太短

好像没数据短接,大多数手机认为慢充,诺基亚后代塞班三不充电。飞线加数据短接后,手机充电会提升到1安。

网友:
旧电源板翻新的,电源板看着还可以。。

网友:
我家那个是电源插头插座坏了,直接连线接上的

网友:
USB线太多,不值得修呀

网友:
电源做工中规中矩吧

网友:
大力出奇迹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