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大妈的唱戏机不要了,充满电也用不了一会的原因是保护板动作了

楼主(2019-11-05):
大妈这个唱戏机记得偶修过两次,这次说换新的,旧的不要了(同时把大爷的送来修,大爷的后面再发帖)
试了下插电能用,但单机用不了多久就不开机了,感觉像是电池严重损耗,容量见底了

外观
大妈们最爱的大红色

接口蛮丰富的

开壳

电池喇叭都用的接插件

整体分两块板
以前拆过就不拆了,有兴趣的坛友可搜老版帖子

喇叭倒是大,就是没标

电池一起拆过,是两芯串联的

输出没电,看来不是容量问题

剥皮,保护板在中间

其中一个电芯只有不到3V

另一个更杯具,只有2.5V多点

看来是低压保护板动作了,原因要么是容量差异大,要么是自放电大

只能测下容量
电压低的,容量1035mAh

电压高的,容量1040mAh

输出插电后有输出电压了

接入唱戏机,正常开机了

唱戏机是电阻触摸屏的,貌似还不多

容量都差不多,估计还是自放电差异的原因
这种唱戏机里用的串联电池组,电芯都不好,估计也没配对,使用时间一久总有个电芯先趴下,导致保护板保护而不开机
貌似除了换电芯也没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先这样了

网友A:
这个算高级唱戏机了~

网友B:
这个高级了。不错。

网友C:
这个是高级货咯。我见到的都是一个主芯片,一个功放芯片。最多还加个24C02,或者还有个收音机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算高级唱戏机了~

大妈不要了给偶,可惜偶妈又不跳坝坝舞

网友D:
电芯串联对一致性要求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芯串联对一致性要求高

不少的初代品胜用过串联锂电芯方案,主要问题在于保护板缺少负载电阻,导致国产锂电单体自放电差异变大,保护板没多久切断等。后代品胜全改成并联,但还是有漏液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高级了。不错。

加了触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高级货咯。我见到的都是一个主芯片,一个功放芯片。最多还加个24C02,或者还有个收音机芯片。 ...

这个还可以,功放还带散热器的

网友F:
测电测容量的啥机器啊多少钱啊

网友G:
原来是电池保护了,这倒是简单

网友:
换个保护板的节奏

网友:
用TEA2025方案难怪电池要串联,应该是老款了,新款大都数都是8002之类数字功放,待机时间也长多了,重要的是单节锂电供电就行了。

网友:
学习一下。做工不错。

网友:
大妈有孙女么?如果有,我免费给大妈换上超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芯串联对一致性要求高

是呀,所以这类消费品基本都用单锂电

网友:
这喇叭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少的初代品胜用过串联锂电芯方案,主要问题在于保护板缺少负载电阻,导致国产锂电单体自放电差异变大, ...

电芯自放电还与是否有输出电流有关?
这是什么道理?接上负载电阻那不是一样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电测容量的啥机器啊多少钱啊

是以前在论坛换购的耐杰L2000充电器,测容量是附带功能,记得相当于100多点软妹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是电池保护了,这倒是简单

要想搞好长久用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