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6数控电源到手,小改一下,增强便携性。

楼主(2019-11-05):
一直想入手一个数控可调电源,之前跟风撸了一个明纬27V改可调套件(拖延症发作中。。。),但毕竟是个改可调的,粗用没问题,精细程度和可靠性还是差点点。刚好看到睿登出了个新款数控可调电源RD6006,貌似很不错,而且可玩性很强,于是趁新上市大酬宾白菜价跟风撸了一个(咦?怎么每次都是跟风?)。同时撸了一个配套不带电源的小机箱,打算外接明纬27V改50V做前级电源。不过,在实际应用中,我基本上用不到24V以上的高电压,都是低压小电器,电流大点就OK了,外接明纬电源就显得很累赘,而且移动很不方便。于是寻思改装一下,往小机箱里塞一个24V小电源,平时用这个小电源足够了,而且这样就很方便移动。同时保留外接电源功能,需要高电压的时候,可以切换到外接电源供电。
于是准备了零件,撸了一个24V6A的开关电源裸板(功率再大小机箱就塞不下了),又拖延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天动手完成改造。
直接上图。
.
动工开孔。

加工开孔

加工开孔

.
开好孔。手工精度,马马虎虎。

开好孔。手工有点糙。

开好孔。手工有点糙。

.
安装电源,接线。

小电源

小电源

.

小电源

小电源

.

小电源

小电源

.
背板,隐藏式切换开关,切换内置电源和外置电源。

背面开关接口

背面开关接口

.
开机试机。
.
.
.
升级固件。试了四根microUSB线,只有一根可以联机。
.
联机,上机位软件还是很不错。不过就是老是被杀毒软件拦截误杀,经常要去杀毒软件里把上机位软件给捞出来,烦。希望厂家赶紧升级改进。
.
给笔记本供电。
外置温度探头塞在电源板背面,在3A电流下箱内温度大致稳定在40°C左右(室温28°C),
.
.
测试一下,基本OK了。不占地方,移动很方便。
不过没有试过极限条件下烧鸡操作。内置开关电源没风扇靠自然散热,感觉极限条件下可能会发热比较厉害。
考虑不周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

网友A:
入手的坛友真多啊,这两个月,坛子里都是晒这款数控电源的帖文

网友B:
我的这款收到货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过包装过
24V6A电源板子多少钱,哪儿买的,可以私信下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手的坛友真多啊,这两个月,坛子里都是晒这款数控电源的帖文

主要是可玩性挺强的,坛友不是喜欢折腾嘛,收到货后都在折腾机箱和电源。软件也可以升级增加机器的各种功能。完整的一体机不用折腾是干活用的,玩起来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款收到货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过包装过
24V6A电源板子多少钱,哪儿买的,可以私信下链接吗? ...

微芯电子

网友C:
有创意,不错。还有安装风扇的地方。我也下手购买了主机和外壳,还没有收到。

网友D:
我入手了
一直没有合适的外壳
还在落灰ing...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微芯电子

有36V  7A的电源板,尺寸和24V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入手了
一直没有合适的外壳
还在落灰ing...

我对目前这个小壳子也不太满意,目前是采取塑料卡扣的方式固定面板,按键和拔插香蕉头的时候,面板会前后松动,手感不好。先用一段时间吧,等机缘再把壳子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36V  7A的电源板,尺寸和24V的差不多

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也考虑过,比24V尺寸上长宽各大了一厘米多,机箱太小挤得太满了,可能会影响我其他零件的安装。况且36V跟24V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放弃了。

网友:
挺好的,哈哈,忍住了,没剁手

网友:
买了还没折腾呢

网友F:
这个小壳子,我买了个65V15A的电源塞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壳子,我买了个65V15A的电源塞进去了

接近1000瓦?啥电源板子?让我也见识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接近1000瓦?啥电源板子?让我也见识一下。

动力源的48V15A的电源模块,改点压改为6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动力源的48V15A的电源模块,改点压改为65V

跑满功率稳定么?在小箱子里散热如何?好的话我也撸一个玩玩。麻烦PM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创意,不错。还有安装风扇的地方。我也下手购买了主机和外壳,还没有收到。 ...

你好,多少钱买的,给个链接可以不?

网友G:
后面的电源线不太专业,建议弄个品字母座或梅花母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面的电源线不太专业,建议弄个品字母座或梅花母座

是的,之前有考虑弄个带灯开关母座,但里面空间很有限,不好塞进去了,后来就懒得弄了。反正影响不大,还减少了接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