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USB磁吸充电线

楼主(2019-11-05):
一直想买个磁吸的,总觉得有点贵,不值那么多,这回好了,有个红包,那就买个试试吧。

这线本身并没有多大问题,也是挺好用的,但是,因为不通用,实际使用也不是很方便,因为要想方便,前边那个小磁头要一直插在手机上不取下,然而,这个线不可能一直带在身边,

所以前边那个小磁头也就不能一直插在手机上,如果经常装上取下前边那个小磁头,反倒有点麻烦了。

产品本身挺好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要想方便,得等到这个技术得到普及之后才行,普及之后,前边那个小磁头就可以一直插在手机上不用取下了。

要是没红包还是不想买它

包裹拆开扔了,里边就这个小盒子

新娘下轿

USB大头是铁的

这个小磁头很小,插手机上没啥影响

通电有蓝色指示灯,因为手机不能拍其本身,充电的照片就不照了

晒完了,谢谢观看!

网友A:
我买过一根这种磁吸线,试了一下只能1A充电,别人买了说可以2A充电。买根线都得靠运气啊

网友:
qc不支持,可惜

网友:
我就是把磁吸头一直插在手机上,因为有手机套,倒不觉得碍事,不过悲催的是,磁吸头的磁铁碎了一半,,现在不能用了~

网友:
TYPE-C两边都能插感觉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一根这种磁吸线,试了一下只能1A充电,别人买了说可以2A充电。买根线都得靠运气啊 ...

这个不是靠运气,是看手机的出厂设置,有的手机检测两线充电才500mA,有的是只要充电器连接起步就2A,各厂不同,首要问题是这是两线充电,不是四线充电

网友:
只能充电,不能传输数据

网友:
只有2芯,估计只有1A或者500ma电流。

网友:
USB磁吸充电线还么有见过实物,应该是来自苹果电脑电源接口的创意吧

网友:
那就多买几条线

网友:
怀念Sony,的磁吸链接

网友:
这不会用一段时间磁石上一堆小铁粉吗?

网友B:
磁力有些大,使用时注意安全,防止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力有些大,使用时注意安全,防止短接。

短接?没想到什么时候会短接,就是短接了也应该没事吧,充电器都有保护吧

网友:
这种吸附会不会不牢靠

网友:
这个好解决,我买了4根线(家里两根,我和媳妇一人用一根,车上一根,单位一根)6个磁性头(两个苹果头,两个安卓头,两个TYPE-C头)用起来实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