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心血来潮我也做一个Zvs

楼主(2019-11-05):
看着大神们很多在做ZVS,于是乎我也想做一个,拆了一个电动车控制器,跑到废品站拆了个电磁炉的电容电感,开始干!
先拆功率管,然后焊上贴片电阻和二极管,省空间,牛逼不
然后角磨机伺候,磨掉板子上无用的东西,开始打眼焊线,加热缩管,绝缘管,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上电测试,空载4.5A左右,加热时12A多,是不是正常我也不知道,反正能加热!就是看群子的大神能用这个加热铜,修复T12头子,不知道怎么做到的,求告知!我做的怎么不能加热铜呢?

网友:
我猜是功率小了.你试试把铜圈间隙弄小点.集中加热头子.

网友A:
加热铜丝间隙要到几乎挨上才行。
t12头子要留一节,不能磨到不锈钢套筒。
头子上有铁合金,zvs是加热头子上的铁合金让头子发红的。
还有电源不够大,100多w 还不够  20a起吧。
我猜你图上电机是电钻吧? 还电摩?
但是估计转起来手抓不住吧,看样做震动电机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铜丝间隙要到几乎挨上才行。
t12头子要留一节,不能磨到不锈钢套筒。
头子上有铁合金,zvs是加热头子上 ...

775电机,小玩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铜丝间隙要到几乎挨上才行。
t12头子要留一节,不能磨到不锈钢套筒。
头子上有铁合金,zvs是加热头子上 ...

电源够用,就是不知道怎么计算匝数,按你说的做了一个紧密型的,减小了圈径,增加到一边7匝,加热铜的时候只有1安电流,加热圈都变色了,加热的铜只是微热

楼主:
增加匝数,加风扇散热

网友:
好像不用中间抽头的吧

网友B:
后面的圈数太多了,之前做了一个无抽头的,电源功率不够,有了电源了又不想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圈数太多了,之前做了一个无抽头的,电源功率不够,有了电源了又不想玩了 ...

?多少匝合适呢

网友:
有外壳就是爽

网友C:
匝数也少频率越高,加热速度越快。想把同加热到通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匝数也少频率越高,加热速度越快。想把同加热到通红?

对,想加热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775电机,小玩一下而已

夹头、联轴器应该是自己做的,看上去很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