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COMM K2 信号问题

楼主(2019-11-05):
最近装了两个K2,5G信号网速正常,2.4G隔一间屋后,信号也正常,但没网速,或者很慢。
一个装在家庭里,一个装在修理厂里。
最搞笑的是,装家庭里那个,人家一个TP普通路由,人家的2.4G就是信号差一点,但网速正常。牛皮吹破了。
这两个路由我拿回来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我家里100个平米多点,任何地方网速都有。

网友:
2.4G容易被干扰,换个其他信道试试看

网友:
你把2.4G的信道固定到一个干扰最少的信道,并把其带宽设成20MHz,然后再看看速度。

网友A:
应该还是干扰了,我家里两个k2用2.4G级连也是这样,信号看起来不错,可是一有流量就丢包,改了好多个信道都差不多,最好时候也只能用个几小时到一两天不等。改成5G的就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干扰了,我家里两个k2用2.4G级连也是这样,信号看起来不错,可是一有流量就丢包,改了好多个信道都 ...

固件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固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  情况    同一个光猫+路由一体机    手机笔记本都能连上    平板就是连不上    另外接一个路由  都能连上    难道一体机还挑设备???

网友:
估计是干扰问题,我也遇到了,两个k2都这样,换了k2p 就没事,干扰太严重了,用5g或者换路由吧

网友:
搜一下周围信号强度,看看最强信号的几个路由是什么频道,然后避开即可。

比如我家周围,收到1信道的信号经常有8~9个,因为很多用户都默认,很多路由也默认1信道,导致这一信道爆满。

所以一般我路由设13信道,怕有设备不支持设11或10,向下跳3个,也有8,干扰会小点。

支持5G的设备就直接用5G吧。

网友:
应该是信道占用,干扰问题。

网友B:
告诉你真相吧,我家也有个K2,原来正常使用的,两年后,有信号,但连不上或连上也上不了网,我是用2.4G中继信号用的,于是拆机,芯片上漏油了,清理一遍后可以上网了,但网速慢,只有600多K/S (原来是几M/S的)换各个固件都一样,可能油没清干净,也有可能元件老化了,电性能参数改变了,尤其高频信号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真相吧,我家也有个K2,原来正常使用的,两年后,有信号,但连不上或连上也上不了网,我是用2.4G中继 ...

我这个是新的,没用过。应该是干扰。特别是很密集的小区。
我家里这边是一层两户人,wifi没有那种一层6户人的多。

网友:
我理解能力差,看不懂LZ在说什么,

“两个路由我拿回来自己用,一点问题没有”你把哪两个路由拿回家里用了?两个K2吗?

那到底是有问题呢还是没有问题呢?

网友:
还是干扰问题导致的

网友:
对于网速, 好多人就盯着路由器和它的无线信号及固件. 我感觉吧, 首先要玩的转的, 基本要自己会检查上级线路, 总线进来如何. 然后光猫到路由器这段线路, 网线质量及网线头子压的怎么样是吧. 基本上要求高的都会自己有个工具自己压比较放心, 要测过完全没问题的.

然后就是路由器质量及固件问题, 设置问题

网友:
固件,信道问题,研究一下吧,wifi分析仪这个app挺好用的

网友:
锁定20MHZ,换13信道,这个信道最少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