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T-10光纤红光测试笔拆解

楼主(2019-11-05):
捡的,拆开看看

放两节电池,有亮也没用,扔一边吧。

网友:
驱动看着不错。

网友A:
光纤有断线的地方,用这货一测就测出来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纤有断线的地方,用这货一测就测出来很好用

有光的地方就是断的地方

网友:
驱动电路不错,芯片型号很清晰,可以无损拆解的友好结构。我以前买过两支405纳米,里面光泵蓝光光驱拆机可验钞,两个都半个月不亮后,有一个把光泵撬烂悲剧,另一个燃气灶加热拔出来,里面升压驱动芯片磨掉型号,接了其它升压板亮度更好,没多久把光泵也烧了,估计其他的升压板恒流。

网友:
用什么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光的地方就是断的地方

老铁行家啊

楼主:
普通5号1.5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光的地方就是断的地方

黑皮那种光纤貌似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皮那种光纤貌似看不出来

家里以前遇到过一次,他们是剥掉一段的外皮测,没发现就剪断,然后再剥一段,不过这应该是预测到断点很近才做的

网友(2020-06-02):
引用 网友B:
有光的地方就是断的地方

一般貌似最远的是30公里。还有更远的吗??有会DIY的大神吗??

网友:
想到一个笑话,家里宽带问题,维修师傅老是不来,拿出红激光笔,拔出家里光纤,接上,一个小时后师傅接到十几个报修工单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