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6P简易版本的type-C供电问题

楼主(2019-11-05):
请问,我想用简易的6P type-C做5V供电,母座CC1、CC2端需要接下拉电阻吗?我之前看的一些资料说,电脑端开始是不供电的,只有识别是否插入后type-c才会有供电输出,所以需要接下拉电阻检测是否接入。可我实际买了个6P母座,空接插到电脑usb-typeC公头上就有5v输出了?我现在就很迷惑,到底要不要接下拉电阻呢?

网友A:
只要充电器输出不是typeC,是普通USB转C线的,那就什么都不需要,直接就有5V

网友B:
2樓正解啊。
樓主需要多大電流呢?
我認為一般小電流的需求都OK的,不需要識別。

网友C:
你那只是一个接口,所谓的协议不是接口造成的,而是电路板上有协议芯片。

你随便一个5V电源,换个C口那不是TYPE-C协议的电源,只是用C口的电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樓正解啊。
樓主需要多大電流呢?
我認為一般小電流的需求都OK的,不需要識別。 ...

我是准备拿电脑USB口或者笔记本上的Type-C口做电源,给我type-C母座接口供电,我开始搞蒙了,以为usb-typeC数据线上会有很多电路处理,现在感觉只有是USB口转出来的应该都还是USB的电压电流,2.0的是0.5A,3.0的是0.9A,现在还没试下笔记本上tpye-c母座接口输出,这个应该就要遵守tpyeC检测协议了吧?也就是上拉下拉电阻识别插入,还有个疑惑这个的默认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大?(没有加CC控制芯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只是一个接口,所谓的协议不是接口造成的,而是电路板上有协议芯片。

你随便一个5V电源,换个C口那不 ...

笔记本上tpye-c母座接口做输出电源,这个应该就要遵守tpyeC检测协议了吧?也就是上拉下拉电阻识别插入,还有个疑惑没有加CC控制芯片的情况,这个的默认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充电器输出不是typeC,是普通USB转C线的,那就什么都不需要,直接就有5V ...

如果笔记本上是type-C接口当电源,是不是就要检测,这个默认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大呢?

网友(2020-10-09):
6p的不支持快充吧,毕竟没有d+和d-口

网友(2021-03-18):
那么, 各位大神,6P母座 如果仅用来充电 到底是怎么个接法呢

网友D(2021-10-11):
两外侧是地,靠近地的是正,靠近正的是 D+和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外侧是地,靠近地的是正,靠近正的是 D+和D-

其实你说错了

网友:
我用的时候,带有PD芯片控制的,CC1 CC2没接下拉电阻的话(2个5.1K),有时候不会正常工作,但是A转C的线没一点事儿

网友:
供电输出时A口的,默认就有5V,是C口带PD的,默认无电必须CC接下拉电阻4.7-5.1K才会供电5V,协议握手后再调整电压,无协议则始终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