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请教ESP8266-01、01S、12E、12F、12S的区别

楼主(2019-11-05):
RT
最近想玩玩ESP8266,感觉貌似比STM8S简单的样子。
网上看了下貌似最多人用的就是01和12这两个模块,但是有01、01S、12E、12F、12S,想知道01和01s,12E和12F、12S之间的区别,求大神们解惑

网友:
官网上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网友:
刚好我有文档,你可以看看,基本就是内存大小和引脚多少的区别: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儿有介绍?链接?

网友:
01系列应该是用来串口转wifi的,针脚少,如果你焊工厉害直接在芯片引出那功能没什么区别。
12e和12f针脚多一些,标准nodemcu需要的都有,E比F少引出几个脚,但那几个脚主要是用来搞内置flash的,本来就不好用(实在要用也可以,慢慢去查文档吧),所以没什么区别
网上买到的开发板应该都是用12系列加上usb接口做成的。

网友:
12E 、12F、12S实际使用没有任何区别。

网友(2021-02-18):
有些引脚会在模块中集成了上拉或下拉,可以省却自己在使用模块时的外围元件,比如12F和12S的区别

网友A:
01:是最初,比较简单,当做模块化联网的设计,使用时候要注意针脚上拉下拉,不然不运行
01S:比01高一代,不需要外接上拉下拉也可以运行,但内存和01都一样1Mflash
12E:
12F:
12S:这三个区别不大,都是引脚全部引出,针对开发,把ESP8266当做单片机使用,去控制外围设备。
但是我实际测试,01和01s不如12系列的稳定,经常出问题,要是长期使用还是建议使用12系列,而且nodemcu就是基于这几个型号的开发板使用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是最初,比较简单,当做模块化联网的设计,使用时候要注意针脚上拉下拉,不然不运行
01S:比01高一代, ...

嗯嗯,目前已经在用12F了,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B:
ESP8266怎么可能比STM8简单?如果只是执着与Arduino那么他看起来确实简单。但是用Arduino不等于困住了ESP8266的手和脚?只有官方RTOS SDK才能真正释放ESP8266的能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SP8266怎么可能比STM8简单?如果只是执着与Arduino那么他看起来确实简单。但是用Arduino不等于困住了ESP82 ...

反正我是觉得arduino一头雾水,stm8撸寄存器的话还勉强凑合着能玩,库函数就抓瞎了…arduino里面的那个语法我看着怪异的不要不要的…好像里面要记的东西蛮多的,对于我这种不懂英语的人来说基本上属于天书级别…现在就是stm8能自己撸,arduino基本上也就是烧录人家的程序修改一下引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反正我是觉得arduino一头雾水,stm8撸寄存器的话还勉强凑合着能玩,库函数就抓瞎了…arduino里面的那个语 ...

用arduino的最大优点是,网络上有一大堆现成的库可以调用。基本上淘宝买个xx模块,去github上都能找到调用库。就可以不用自己写芯片驱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arduino的最大优点是,网络上有一大堆现成的库可以调用。基本上淘宝买个xx模块,去github上都能找到调 ...

语法还得再学一遍,关键字还得再学一遍…累啊…关键是这玩意儿的编译速度慢的像屎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语法还得再学一遍,关键字还得再学一遍…累啊…关键是这玩意儿的编译速度慢的像屎一样… ...

不就是c嘛。你原来学的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就是c嘛。你原来学的啥?

就是C啊,感觉跟Keil和IAR编译器环境里面的关键字啥玩意儿的都不一样,函数名字更奇葩…不过引脚配置倒是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C啊,感觉跟Keil和IAR编译器环境里面的关键字啥玩意儿的都不一样,函数名字更奇葩…不过引脚配置倒是 ...

唉,我这种人,万金油惯了,管你是Keil,还是IAR, py,C#,C++;嵌入式还是数据库;上手就是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arduino的最大优点是,网络上有一大堆现成的库可以调用。基本上淘宝买个xx模块,去github上都能找到调 ...

要不你用库弄格ESP8266的红外遥控看看,你就会觉得那些所谓方便的库多么可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你用库弄格ESP8266的红外遥控看看,你就会觉得那些所谓方便的库多么可笑。 ...

那些库确实很烂,但是不妨碍小白直接调就可以跑起来了,你知道一直搞不起来对于初学者打击有多大么。

至于红外,433/315射频这么简单的东西,只要我有时间搞明白了,一般最后我都是自己写了,那些库想改点什么东西真是头疼,想集成到某些应用里面也是头疼。

再者,很多库都是基于老Arduino硬件写的,很多在ESP8266上跑起来本来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怎么可能比STM8简单?如果只是执着与Arduino那么他看起来确实简单。但是用Arduino不等于困住了ESP82 ...

对于小白来说arduino开发8266很容易上手,而用keil开发stm8感觉像看天书

网友:
我也是一直想玩,但是C习惯了,什么LUA之类的很难接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