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欧潽阳光平板灯

楼主(2019-11-05):
同事家卫生间灯不亮了,拆下来看发现灯珠烧坏了,只能整灯更换,欧潽阳光?山寨欧普的么?平板灯的原理跟手机屏背光原理一样

网友A:
DC输入是几伏电压?

网友B:
你如果不想彻底拆散的话,把那个黑点的LED给夹碎,烙铁焊锡短路焊接起来,就又可以用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不想彻底拆散的话,把那个黑点的LED给夹碎,烙铁焊锡短路焊接起来,就又可以用一阵子了。 ...

电源适配器标称电压是24-42V,LED灯珠是串联,如果夹碎焊接会不会因为电压升高,损坏的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输入是几伏电压?

电源适配器标称电压24-42V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适配器标称电压是24-42V,LED灯珠是串联,如果夹碎焊接会不会因为电压升高,损坏的更快 ...

不会。原来损坏有多快,现在还是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