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电路小白埋下的雷,esp8266激情燃烧

楼主(2019-11-05):
玩esp8266有段时间,为了省钱买了12t模块和转接板,

焊接好后又焊上ams1117,

然后就是各种刷机,但是用也只是测试一会,没有长期用下去 ,前段时间发现贝壳物联这个平台,能远程控制,觉得有意思。
就自己改造了一个插板,放在家里用了一个多月,突然这两天无法连接了,于是开始拆拆拆。
结果发现板子都烧黄了。

万用表量一下ams的电压,怎么输入输出都是5v?  又去查询了一下ams1117的电路图,
发现原来问题出在转接板上,
转接板的电路是错误的,5v输入被接在output上, input脚接的又是esp模块的vcc,
正确的接法我在淘宝上一家找到了,如下图

而且正面也要去掉中间那个电阻才行。

就让我惨痛经历给买这个转接板的朋友提个醒吧。

网友:
不同封装脚位不同而已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你那个烧坏的板子和下面红线那个板子接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位置是为了焊接ht7533的,而不是ams1117

网友:
建议直接买开发板调试,调试好直接把模块焊到成品的pcb上。这种转接板用在成品太丑,用于刷机调试还要接usb,不上不下的好尴尬。

网友:
这焊工好好一块板折腾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看出来,你那个烧坏的板子和下面红线那个板子接线有什么区别

开始是按板子的脚位接的 如 图2 ,后来知道问题,改成正确的接法了, 为了看能不能活过来。 原始图忘了拍了

网友:
我的阿丢一诺始终认不出8266

网友:
别动转接板上的电阻,调试的时候用 usb--ttl的3.3v

成品在microusb上加个ams1117,已经正常运转半年多(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