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飞毛腿SC-U2充电器无损拆解

楼主(2019-11-05):
捡到一个充电头,飞毛腿5v 2A插电无输出,闲来无事拆解来研究一下,共各位看官欣赏,由于手机发图不能带注解,目前输出短路,初步判断为输出滤波电容短路,请各位看官踊跃发表意见

网友:
同步整流的输出?

网友:
220V交流侧串联一颗40瓦白炽灯,如果很亮应该是初级短路,不亮的话继续查。把电容拆下来,用可调电源测试下,如果次级芯片组故障就算了。

楼主:
SP6502F挂了,看来捡漏失败

楼主:
次级SP6502F挂了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