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苹果 beats x耳机,w1芯片,改装蓝牙接收器

楼主(2019-11-05):
最近beats x 耳机坏了,七八百买的,又不想修了,修要150吧,准备改装一个蓝牙音频接收器,这家伙接收距离远,音质比各种接收器都好,比如小米音频接收器,制作过程没有记录,不过好推测,接下来展示下拆机图和成品图
电池仓

另一边的蓝牙版子

蓝牙版细节

拆完的电池,两个

成品,就是买来a、b 食用硅胶混合筑摸,换了个新买的18650锂电池

音质很不错,比一般的蓝牙接收器好多了,主要是信号好,离很远也没影响

网友A:
我怀疑楼主在开车,并且有充分的证据,你这个硅胶倒模,是不是做肉灵芝剩下的材料?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我的耳机也在想怎么搞

网友:
我一千多的X也是这个下场

网友B:
厉害了,用胶成本怎么样?

网友C:
借楼主一张图。我的x,不开机,发现是圆圈这里的排线插头接触不良。这里容易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楼主一张图。我的x,不开机,发现是圆圈这里的排线插头接触不良。这里容易松脱。 ...

你买个706 硅胶,把这地方原来的胶去掉一些,插好后抹点上去,几个小时干了装上就可以了,我的另一个黑耳机就是这么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用胶成本怎么样?

三十几块钱,还余下一大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十几块钱,还余下一大半

下次有机会我也试一试

网友:
这个硅胶倒模但是开启新世界啊

手感好

还食品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楼主在开车,并且有充分的证据,你这个硅胶倒模,是不是做肉灵芝剩下的材料? ...

这是要暴露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个706 硅胶,把这地方原来的胶去掉一些,插好后抹点上去,几个小时干了装上就可以了,我的另一个黑耳 ...

弄过,要不了多久又会松掉。都已经反复拆了几次了。

网友:
有钱人真会玩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2020-02-10):
beats换了苹果当东家之后产品质量上了好几个台阶啊

网友(2020-05-07):
好思路,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网友D(2021-01-02):
问下,电池数据线要接吗?我直接焊接了电池正负极,找不到蓝牙,也有灯,很奇怪,想借用原来的保护板,但是那个保护板输出电压居然为0?
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电池数据线要接吗?我直接焊接了电池正负极,找不到蓝牙,也有灯,很奇怪,想借用原来的保护板,但是 ...

数据线要接的,不接不能用,接好后充一次点就可以了

网友(2021-03-09):
八条线,哪个是电池正负极和电池数据线,搞不懂

网友(2023-08-02):
八条线,哪个是电池正负极和电池数据线 楼主能教一下吗

网友(2023-09-09):
这个耳机怎么这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