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 元作 』拆到一枚有档次带TP4056的充电板 ,尝试改造18650充电器

楼主(2019-11-05):
『 元作 』拆到一枚带TP4056的充电板 ,尝试改造18650充电器。
         看板子挺高档 ,接线看看效果如何。

直接带输入接口,不错

带充电知识灯。

接个18650电池盒

测试

充电电流,为什么这么小?

测试空载电压好高 。

测试电池电压。

充电测试中 ,电流在0.57A左右。

什么原因? 电池原因? 换个充电器测试电池充电能力。

这个轻松达到1A

看似很豪华的充电板,竟然充电能力不高,比较失望。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看手册,充电电流通过外设电阻设置。

网友A:
一般单颗4056的最大充电电流1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单颗4056的最大充电电流1A。

他这个外接了mos的,

网友:
这是那种充电搅拌杯的板子,一般就带一节动力18650,mos是控制电机的

网友:
感觉像是楼上说的,mos应该是带什么负载的

网友:
TP4056外加有效散热最高可达到1.2A的充电电流

网友:
求倒贴求赠送~

网友:
4056最大拆1a,你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确实有档次,有好几只螃蟹。。。。。。

网友:
看到了电机接口哈哈,确实豪华

网友:
更换限流电阻可以提高电流。查4056最基本应用电路,更改外围电阻可以改变充电电流。

网友:
看这板子挺高档的,原有好多功能用不上~
充电电流大了并非好事····

网友:
mos接电机试试看,会不会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