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锂电那么多接口端子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9-11-05):
日立锂电池比一般的多很多端子,标C+、+、T、V、Ls、-、LD。除了别家都有的+-是正负极,T是温度之外,其他那些端子是干嘛用的,都必须用吗?

网友:
所以我才说大有的电池高级,三个口,但传递的信息比这一堆口只多不少

网友:
用不用得上无所谓,但是必须要有!

网友:
让你们不能自己搞兼容电池?

网友:
这种接口的好没原充可以自己改平衡充

网友A:
监测电池状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测电池状态用的

C+、V、Ls、LD分别是监测什么指标呢?

网友:
除了用来插,还能干什么?

网友:
日立电池一般是良心作品,C+是温度检测,与负极共地,T作为协议与电压检测共用,LD、LS平衡充检测线。

你可以直接将充电器拆开,然后插上电池,分别测试一下各脚电压就明白了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