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滨江BM91b怎么样?新人想入手一只

楼主(2019-11-05):
今天在某宝看到滨江BM91b,感觉还可以,60多,不知道这个表怎么样?

网友A:
一般般,功能多,6000字,家用没问题,搞维修,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般,功能多,6000字,家用没问题,搞维修,玄

主要是家里修东西,顺便学习用

网友:
看厂家介绍没不好的表,还是实际去仪表商店试一试才有把握

网友:
滨江的表中规中矩,日常维护得当的话是比较耐用的。我手头上有一块。

网友B:
家里修东西,用国产10元

网友:
设计的人应该没做过维修很业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修东西,用国产10元

能用但不安全!炸了伤人经历过。

网友:
测DC5V比手里的另两块便宜表高了0.03,没有基准校验,也不知道谁。插孔很紧。

网友:
原先用过其他型号的,那时搞低压维修,天天测量380,不在乎精度,反正几年没坏。后来在工地上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但不安全!炸了伤人经历过。

老哥电流档上220v了

网友:
还行吧,便宜,手上有个B90 还是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