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东芝A100固态硬盘拆机,超级简陋,缓存都没有。。。

楼主(2019-11-05):
硬盘

后面

贴纸,没有易碎或者残留的功能。就是普通贴纸

抠开

打开

拍照时候有别的急事,图片没拍好。急急忙忙忘记拍主控了

很小的板子,没有缓存

后面也没有

上机

可以。

速度。。。我也不知道怎么样

随便用用吧。。。。

网友A:
性能差点,便宜东西没用黑片算不错了

网友:
写入低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性能差点,便宜东西没用黑片算不错了

黑片不至于,毕竟东芝

网友:
速度跟我的台电差不多,有时间我拆开看看

网友:
读取速度有待提高!!!

网友:
东芝盘是大品牌里面最差的盘,掉固件死主控,跟海力士是半斤八两。

网友:
现在特弱200也没缓存。

网友B:
拆都拆了也不拿掉硅胶垫看看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都拆了也不拿掉硅胶垫看看主控

都说明了当时有急事没能拍照

网友:
这说明flash的速度是实打实的过100M啊,还好啦,一些小品牌的flash更慢,只是缓存让测试结果好看。

网友C:
你这块硬盘不对了吧?我记得A100的性能没有那么菜,一查测评果然相差巨大

网友:
a100读写应该都在400兆每秒以上,a100是东芝早期的,没法跟现在主流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块硬盘不对了吧?我记得A100的性能没有那么菜,一查测评果然相差巨大
...

测了几次,写入都是100多。

网友:
100的速度对不起它这价格牌子啊

网友:
今天狗东169刚入手雷克沙256G硬盘一块。

网友:
越简单越是高科技

网友:
不会是故障盘吧,东芝没有这么弱的

网友(2022-05-17):
东芝盘是大品牌里面最差的盘,掉固件死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