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上了个镁光M600 M.2 480G SSD的车,居然没翻

楼主(2019-11-05):
前一阵子缺个移动硬盘,淘宝各种瞎逛找到这么个奇葩容量的M600。据说是惠普定制,smart报不良但是不影响使用,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反正有运费险,大不了退掉就是
这个成色,说没用过我是不信的,绝对不信。什么你说右上角那个没有腿的eprom?小时候干的,想拿来做个吊坠啥的但是没法打孔,就扔那了

皮扒掉,看看是个什么货色
马牌88SS9189,镁光原片NW659,看来不虚

想一次拍全所有芯片真的难

上机看看,果然不良。

通电时间和通电次数是我用过一阵子的,因为店铺保修三个月,怕出问题所以今天才拆。

跑圈啥的跑过了,一次半小时,不去费那功夫。读440写400,应该是用过不短时间导致掉速了,不过价格便宜啊,凑合用吧,除了温度高点没啥毛病。
主要是想知道为什么容量是480G而不是常见的512G,还有那个不良据说是定制固件的原因,那到底是个啥?
另外,马牌主控可以清零的?那这个可不可以刷新一下固件呢?买oem版的ssd还要注意哪些主控是可以清零的?

网友A:
不是没翻,是在翻的路上。

网友B:
480G的容量不算奇葩,企业级固态都是240,480,960,1.92这种容量,甚至还有200,400,800,1.6T这种容量的。实际用的闪存总容量可能是256,512,1T,2T,降容会留更多的OP空间,理论上讲,使用寿命会更长。
消费级固态也有很多降容的,大品牌的降容一般也是是预留更多的OP空间,杂牌和山寨降容,可能是闪存坏块过多

网友C:
多少价格啊?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款,但是是512G的,固件版本号是M6T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翻,是在翻的路上。

这话在理,就是不晓得能还跑多少公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G的容量不算奇葩,企业级固态都是240,480,960,1.92这种容量,甚至还有200,400,800,1.6T这种容量的 ...

嗯我的意思是M600都是128,256,512容量,480的不多见。如果说企业级的话,那我明白了。不良大概也是企业级固件的原因吧,根本不是家用系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价格啊?

280块,但是期间卖家搞出个大乌龙,帮他摆平以后为表示感谢又送了一条,所以算上运费大概150一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款,但是是512G的,固件版本号是M6T3~

卖家表示货不多,而且我在ebay也没看见有几个人卖,应该货源就是很少,以至于都没人知道还有这种东西。固件没法更新,还好镁光自己的软件认识它,要不然得变成没娘的娃……

网友E:
我也感觉在翻的路上。

网友F:
这个转接盒挺不错,有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转接盒挺不错,有链接么

用了快3年了,居然还能找到店铺,看来这店铺靠谱啊,已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在翻的路上。

没事,翻了出给坛友拆颗粒

网友:
同求转接卡链接

网友:
AD(173)磨损平衡操作次数(平均擦写次数) / Wear Leveling Count(Micron 镁光)
所有好块的平均擦写次数。

这个不良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指全盘擦除操作了3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快3年了,居然还能找到店铺,看来这店铺靠谱啊,已私信

多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指全盘擦除操作了3次?

拿回来以后跑了一圈,再加上我用了几个月,全盘擦除3次差不多。

网友:
私信下转接卡地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