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为什么用200w充电器和350w充电器给同一块电池的充电时间是一样的?

楼主(2019-11-05):
今天我用喜利得c4/36-acs和c4/36-350分别给喜利得B22 3.3ah电池充电,发现充电时间基本一致。
c4/36-acs,200w功率,输出3.6-36v,7.5A,
c4/36-350,350w功率,输出7.2-36v,9A。
B22 3.3ah,21.6v,71.3wh,

按道理c4/36-350充电时间应该比c4/36-acs快才对呀,可是为什么会一样?

网友:
同一块电池充电决定时间的是最大充电电流,原厂电池这个电流一般由电池里的控制板决定,功率大的充电器说明它能输出更大的电流,当充电器的能输出的电流比电池设定的最大充电电流大时,充电器的电流功率指标就没什么意义了,只说明它可以为更大容量的电池充电。

网友:
充电速度由充电电流决定,充电电流由电池本身的保护板决定,只要充电器输出电流大于电池充电所需电流的,充电速度和功率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除非你的充电器可输出电流小于充电所需要电流,速度会明显下降

网友:
换电池, 充36V那种三并组合的, 才能体现出充电器的区别.

网友:
5A以上的电池才能看出区别

网友A:
再大的碗也改变不了小孩的吃饭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大的碗也改变不了小孩的吃饭速度

这个比喻,我服

网友:
快充是给大容量电池准备的 3.3的容量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