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BGA48转TOSP48 PCB

楼主(2019-11-05):
BGA48转TOSP48 PCB

现在的存储都是BGA了,趁着打样优惠,做了个转换板,编程器可以烧录BGA48的芯片了,如果买弹跳座价格高的吓人,这个简易转换板也算曲线救国吧!

网友:
每次都焊上?不如买几个测试座

网友:
感觉这玩意焊几次花费的时间和耐心远超测试座的成本

网友:
应急还行,常用坏的很快~

楼主:
其实买一块PTC不是挺好的嘛,几秒钟焊接,也不会废掉PCB板啊

楼主:
焊上BGA48的闪存能读,能对空白片写,但是就是怎么也不能把写好的芯片内容删除,怎么也删除不了,文件还在闪存中,用的编程器是TL866,而用TSOP48封装的读,写,擦除均正常,我实在搞不懂了

楼主:
针对此问题,大神认为有解吗?

焊上BGA48的闪存能读,能对空白片写,但是就是怎么也不能把写好的芯片内容删除,怎么也删除不了,文件还在闪存中,用的编程器是TL866,而用TSOP48封装的读,写,擦除均正常,我实在搞不懂了

楼主(2019-12-11):
焊上BGA48的闪存能读,能对空白片写,但是就是怎么也不能把写好的芯片内容删除,
怎么也删除不了,文件还在闪存中,用的编程器是TL866,而用TSOP48封装的读,写,擦除均正常,我实在搞不懂了
针对此问题,大神认为有解吗?(芯片的型号M29W320EB,不知道 怎么解决?)布线参照芯片的手册的
还有不管是BGA48还是TOSP48读取ID都是失败的

网友A:
楼主有多的吗?卖我几片,我正想做这个玩意的。我用的是proman,,可以给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多的吗?卖我几片,我正想做这个玩意的。我用的是proman,,可以给你测试下。 ...

要不等我再去打印几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等我再去打印几片?

或者您把可以打印的文件发我,我去打印也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上BGA48的闪存能读,能对空白片写,但是就是怎么也不能把写好的芯片内容删除,
怎么也删除不了,文件还在 ...

BGA48 对布线敏感? 你线路过长,很容易产生自激?  还有BGA48 和TSOP48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相同?
老站有说 tsop48 针脚有变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3023
BGA48 针脚是否按这种变化而相应改变了?
https://bbs.luobotou.org/thread-11704-1-1.html 这里有对照
不是怀疑朋友的pcb布线  这里肯定有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48 对布线敏感? 你线路过长,很容易产生自激?  还有BGA48 和TSOP48 芯片的工作电压是否相同?
老站有说  ...

感谢回复,我刷的不是NAND flash 刷的是m29w320e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刷的不是NAND flash 刷的是m29w320eb

请恕我多说一句 m29w320eb 芯片不是nand flash 难道是nor flash ?
记得以前搞路由器时鼓捣过一阵子,直接在网件的路由器上编程这个芯片. 没用编程器写过,手里也没nand flash编程器.  我认为读写过程中出问题,不是电器参数不对 就是软件编程中时序或兼容问题.

网友:
更正楼上所述  :
m29w320eb 是nor flash,  我去查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