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21 世界时钟demo

楼主(2019-11-05):
上次分享了一个本地时钟,小伙伴觉得不fashion,所以思前想后,做一个世界时钟,来撑撑场面,也算是一个小拓展。这次,我们一起制作世界时钟!
一、硬件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OLED SSD1306模块
micro-usb线
杜邦线若干
二、连线

三、软件库的查找安装
(1)查找:可以在零知实验室查看“无线”下载安装,也可在github查找安装。
(亦可评论留言,私发给你)

OLED和WeatherStation

(2)安装:可以在零知实验室搜索:本地库,即可出现安装教程。
(3)安装完成后,打开零知开源软件,选择对应的开发板,如图:

(4)我们新建工程,烧写以下代码:
<font size="3">#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include <Ticker.h>
#include <JsonListener.h>
#include <SSD1306Wire.h>
#include <OLEDDisplayUi.h>
#include <Wire.h>
#include <WorldClockClient.h>
#include "icons.h"
#include "fonts.h"

/***************************
* Begin Settings
**************************/
// WIFI
const char* WIFI_SSID = "xx";//在这里写入你的WIFI名字
const char* WIFI_PWD = "xx"; //写WIFI密码

// Setup
const int UPDATE_INTERVAL_SECS = 10 * 60; // Update every 10 minutes

// Display Settings
const int I2C_DISPLAY_ADDRESS = 0x3c;
const int SDA_PIN = D3; //
const int SDC_PIN = D4;

// TimeClient settings

// Initialize the oled display for address 0x3c
// sda-pin=14 and sdc-pin=12

SSD1306Wire  display(I2C_DISPLAY_ADDRESS, SDA_PIN, SDC_PIN);
OLEDDisplayUi ui     ( &display );

/***************************
* End Settings
**************************/
//String timeZoneIds [] = {"America/New_York", "Europe/London", "Europe/Paris", "Australia/Sydney", ""};
//WorldClockClient worldClockClient("de", "CH", "E, dd. MMMMM yyyy", 4, timeZoneIds);
//
String timeZoneIds [] = {"America/New_York", "Europe/London", "Europe/Paris", "Australia/Sydney", "Asia/Shanghai"};
WorldClockClient worldClockClient("zh", "CN", "E, dd. MMMMM yyyy", 5, timeZoneIds);

// flag changed in the ticker function every 10 minutes
bool readyForUpdate = false;

String lastUpdate = "--";

Ticker ticker;

void updateData(OLEDDisplay *display) {
  drawProgress(display, 50, "Updating Time...");
  worldClockClient.updateTime();
  drawProgress(display, 100, "Done...");
  readyForUpdate = false;
  delay(1000);
}

void drawProgress(OLEDDisplay *display, int percentage, String label) {
  display->clear();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drawString(64, 10, label);
  display->drawProgressBar(10, 28, 108, 12, percentage);
  display->display();
}

void drawClock(OLEDDisplay *display, int x, int y, int timeZoneIndex, String city, const uint8_t* icon) {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LEFT);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drawString(x + 60, y + 5, city);
  display->setFont(Crushed_Plain_36);
  display->drawXbm(x, y, 60, 60, icon);
  display->drawString(x + 60, y + 15, worldClockClient.getHours(timeZoneIndex) + ":" + worldClockClient.getMinutes(timeZoneIndex));

}

void drawFrame1(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drawClock(display, x, y, 0, "New York",  new_york_bits); //纽约
}

void drawFrame2(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drawClock(display, x, y, 1, "London",  london_bits); //伦敦
}

void drawFrame3(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drawClock(display, x, y, 2, "Paris",  paris_bits);  //巴黎
}

void drawFrame4(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drawClock(display, x, y, 3, "Sydney",  sydney_bits); //悉尼
}

void drawFrame5(OLEDDisplay *display, OLEDDisplayUiState* state, int16_t x, int16_t y) {
  drawClock(display, x, y, 4, "Beijing",  beijing_bits); //北京
}

void setReadyForWeatherUpdate() {
  Serial.println("Setting readyForUpdate to true");
  readyForUpdate = true;
}

// this array keeps function pointers to all frames
// frames are the single views that slide from right to left
FrameCallback frames[] = { drawFrame1, drawFrame2, drawFrame3, drawFrame4, drawFrame5};
int numberOfFrames = 5;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 initialize dispaly
  display.init();
  display.clear();
  display.display();

  //display.flipScreenVertically();
  display.setFont(ArialMT_Plain_10);
  display.setTextAlignment(TEXT_ALIGN_CENTER);
  display.setContrast(255);

  WiFi.begin(WIFI_SSID, WIFI_PWD);

  int counter = 0;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display.clear();
    display.drawString(64, 10, "Connecting to WiFi");
    display.drawXbm(46, 30, 8, 8, counter % 3 == 0 ? activeSymbol : inactiveSymbol);
    display.drawXbm(60, 30, 8, 8, counter % 3 == 1 ? activeSymbol : inactiveSymbol);
    display.drawXbm(74, 30, 8, 8, counter % 3 == 2 ? activeSymbol : inactiveSymbol);
    display.display();

    counter++;
  }

  ui.setTargetFPS(30);

  // You can change this to
  // TOP, LEFT, BOTTOM, RIGHT
  ui.setIndicatorPosition(BOTTOM);

  // Defines where the first frame is located in the bar.
  ui.setIndicatorDirection(LEFT_RIGHT);

  // You can change the transition that is used
  // SLIDE_LEFT, SLIDE_RIGHT, SLIDE_TOP, SLIDE_DOWN
  ui.setFrameAnimation(SLIDE_LEFT);

  // Add frames
  ui.setFrames(frames, numberOfFrames);

  ui.setTimePerFrame(2*1000); // Setup frame display time to 10 sec

  // Inital UI takes care of initalising the display too.
  ui.init();

  Serial.println("");

  updateData(&display);

  ticker.attach(UPDATE_INTERVAL_SECS, setReadyForWeatherUpdate);

}

void loop() {

  if (readyForUpdate && ui.getUiState()->frameState == FIXED) {
    updateData(&display);
  }

  int remainingTimeBudget = ui.update();

  if (remainingTimeBudget > 0) {
    // You can do some work here
    // Don't do stuff if you are below your
    // time budget.
    delay(remainingTimeBudget);
  }

}
</font>

(5)验证代码,然后上传

四、结果

同时OLED就可以显示世界时钟的效果:

楼主:
这个完整的库文件,我现在留在这里,需要的小伙伴,请自行下载

网友A:
零知推广力度真大,小白感谢分享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知推广力度真大,小白感谢分享代码

没事,有什么技术难题的都可以留言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呢!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呗,你说好不好?献上哪吒般的露牙坏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