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拆解北京现代菲斯塔导航改装网络上网卡

楼主(2019-11-05):
拆解北京现代菲斯塔导航改装网络

楼主:
主板拆解细节

楼主:
下面是拆开后的主板    这里讲一下    现在部分车的网络都是用的贴片式物联卡  好处是工业级可以使用各种恶劣环境   坏处就是 流量价格贼贵  我的一年大概是600吧  10个g   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想法     解焊物联卡 焊上卡槽  流量卡网上几十块钱随便买 欢迎各位大神的指点

楼主:
这个就是主题的核心了   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我该怎么把卡槽或者说sim卡跟主板连接呢    有没有大神给点帮助     纯小白  怎么个连接方式  怎么连接如何操作真的是  有点茫然     各位给点建议可否

网友A:
期待后续:
卡槽或者说sim卡跟主板连接

这么一说我的车机联网也有希望了,那天拆开的看下,是否可以加装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后续:
卡槽或者说sim卡跟主板连接

可以的  有的物联卡是插入式的    有的贴片式的  插入式的就简单了很多    你是神马车型

网友:
你去看看这个可不可以转接出来

网友:
这个果然复杂,绝非我等小白可以企及的

网友B:
上面不是预留了sim卡卡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预留了sim卡卡槽吗?

那个位置可否告知~

网友C:
好像电路也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电路也不完整

直接焊这里就可以吗      我感觉也像     只是不敢尝试

网友(2019-12-29):
建议楼主不要浪费时间了,600元买台7寸的二手手机导航强多了。

网友:
我也想加,你成功了吗

网友:
首先你得找到贴片sim在哪里,跑跑线路再扯出来

网友:
是否可以添加WiFi

网友:
这玩意是cdma的吧

网友:
200的手机   导航不爽吗?

网友(2020-04-10):
淘宝上买张贴片卡,然后找个手艺好的师傅把卡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