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DELL Vostro 14-3445笔记本更换喇叭一波三折

楼主(2019-11-05):
        戴尔DELL Vostro 14-3445笔记本电脑喇叭损坏(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949),在TB终于查到了配件邮购到货了。本以为更换很简单,不曾想一波三折!

和原机的对比,中间连线比较长些

喇叭开口及安装稍有粗糙

背面喇叭磁钢露出一角

合模有缝隙

首先测一下喇叭情况

两个喇叭电阻略有差别

上机测试可以发声

安装到位

可是C壳一角却扣不严密

查看C壳对应处有一块金属片(拆机时拍的图片,说明之前就存在的)

就是这个,没有搞清是哪里的!再次开机测试未发现异常

先不管它,把喇叭胶贴取下试安装依旧

仔细对比原机的感觉略厚不到1mm吧,打磨一下后安装还是不行

继续对比,原来就是这个定位帽高出来了

用钳子剪掉后终于可以正常安装了

在安装底壳内存和硬盘盖板时才发现金属片的来源

结果用手轻按又脱落一个!应该是塑料铆合桩老化所致

只剩这一个也要掉落,应急固定一下吧。就是和盖板接触起个屏蔽作用,影响不大

最后安装完毕,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A:
喇叭是二手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是二手配件?

是全新的,但应该不是原装的。

网友B:
这代AMD的平台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代AMD的平台稳定不

一个同事的电脑,没有长时间使用,不了解详情。

网友C:
看到固定小铁片的方式楼主太有才了,拿个绳子记住完事,怎么感觉那么糊弄

网友D:
我就感觉老哥揽了个破差事。。。。。

网友:
不容易,终于找到配件~

网友:
发现笔记本喇叭全是异形左右不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感觉老哥揽了个破差事。。。。。

赞同!看到那个小金属片,真是险象环生!

网友:
维修中多出零件是常事儿

网友:
第三方配件看来开模没弄精细

网友:
这种EMI弹片掉了一般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固定小铁片的方式楼主太有才了,拿个绳子记住完事,怎么感觉那么糊弄 ...

还称不上绳子,是一根比发丝略粗的线,防止金属片脱落后造成主板短路。这个要彻底固定修复需要拆出主板比较麻烦,没有时间和精力,实际意义也不大。。。

网友:
我是来看大婶秀万用婊的。。。。。。。

网友:
这平台使用有些老,也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最近修了同事的3549,从此戴尔一生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