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OPPLE的集成吊顶灯

楼主(2019-11-05):
   家中厨房的一个14.5W OPPLE的集成吊顶灯坏掉了,拆开看看顺便换一个上次撸的1块1德迈24Wled吸顶灯改造灯板。

下面先上OPPLE灯的拆解图

因为是集成吊顶灯,所以尺寸是30*30cm的。

背面是胶的

有个铝合金边框上面有OPPLE字样

2014年出厂的,其实坏了好几年了,因为还有另一个灯, 所以这个一直坏了就没有修。

上面有标14.5W

拆掉铝合金边框

拿掉上面的白色透明胶件。

发现有一些LED烧坏了

PCB上都烧黑了

驱动器应当还是好的

楼主:
下面把买了一年多都没有用上的,德迈灯板换上。

     换上之前先把LED驱动板的电流改小一点,不然在这胶壳上无法散热到时又用不了多久就烧坏。改的方法论坛上有人发过了,所以改的过程我就不再发了。

改小电流主要是改R2加大阻值

壳上钻几个孔打螺丝固定一下。

再打点免钉胶把驱动器固定一下。

下面装了一个铁丝网,用来散热,本来想找块铁皮的,但实在没有找到合适的。只能用这个铁丝网来代替一下了。

网友A:
适当降低一下功率使用比较可靠吧

网友B:
这灯好多灯珠呀!可惜烧了不少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好多灯珠呀!可惜烧了不少
等牙膏ing

原OPPLE灯板有160多个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当降低一下功率使用比较可靠吧

德迈灯板我降到5W左右来使用了,不然解决不了散热问题又会用不久

网友:
这灯板一定死得早

网友:
我觉得还是欧普灯换灯珠更靠谱点

网友:
黑!很黑!烧得TM黑。。。。。

网友:
烧的好惨好惨

网友C:
铁丝网接触面积很小的散热不好,建议将opple灯板翻过来,德迈灯板涂硅脂再拧上去就贴合完美了,散热比你这样做好多了。

网友:
买了好多灯板,都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丝网接触面积很小的散热不好,建议将opple灯板翻过来,德迈灯板涂硅脂再拧上去就贴合完美了,散热比你这 ...

OPPLE的灯板不是铝板,就是普通的HB电木材料的PCB,散热会比铁网好吗

网友D:
这种是淘汰的设计,现在的平板灯都是超薄设计的而且电源有罐胶可以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淘汰的设计,现在的平板灯都是超薄设计的而且电源有罐胶可以防潮。 ...

OPPLE 本来在我心中算是国产中做LED灯比较好的了,这个灯有些年头了2014年出来的,可能那时OPPLE刚开始做LED这块技术还不是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OPPLE的灯板不是铝板,就是普通的HB电木材料的PCB,散热会比铁网好吗

不是铝基板就算了,不过用铁丝网真没啥用,不然找块铁皮放上去效果好。

网友:
这个欧普是正版

网友:
还是换新吧。

网友:
浪费了170粒灯珠,改成12串16并168颗,用隔离的36V左右,16x30MA=480MA的电源,500MA也可以,接近就好,就不会烧这样了!如果用300MA驱动,更加可以用的久,亮度损失不大的,非隔离的驱动太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