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慧荣3257ENBA 如何量产SanDisk 05102-008G

楼主(2019-11-05):
SanDisk的水果4拆机片 SanDisk 05102-008G ,在TB上看见一个慧荣3257ENBA针脚一样的板子就买了,回来贴上才发现没法量产,已经识别出是8G的片。

遇到个很诡异的问题SanDisk 05102-008G
chipgenius识别为
45299432 - SanDisk(闪迪) - 2CE/单通道 [MLC] -> 总容量 = 8GB

在PDF上的资料是

慧荣的cardmode却显示是TLC

主控芯片上写着是3257ENBA 显示是3257ENLT

各种数据混乱,搞得一脸懵逼,求大佬们指点迷津

楼主:
好像难倒了一群人

网友A:
iphone4的拆机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4的拆机片?

对啊对啊,路边捡到的主板

网友B:
这个搞起来有点麻烦而已,要修改工具的几个文件添加这个ID,这片子应该是对应的6D2H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难倒了一群人

不是难不难的事儿,量产软件报错信息也不贴,flashdb里添加或修改的参数也不贴,用的哪个isp也不说,发个没用图上来有啥用?谁愿意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难不难的事儿,量产软件报错信息也不贴,flashdb里添加或修改的参数也不贴,用的哪个isp也不说,发个 ...

其实上图都很清楚了,包括主控型号,闪存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搞起来有点麻烦而已,要修改工具的几个文件添加这个ID,这片子应该是对应的6D2H ...

我在老毛子论坛查到说是5D2H

楼主:
补充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老毛子论坛查到说是5D2H

你说5D就5D吧 都是一样的晶圆 5D/4G 6D/8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5D就5D吧 都是一样的晶圆 5D/4G 6D/8G

我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成功量产了片子,但是提示说找不到LScript_2CE_.ebi文件,我就把LScript_1CE_M0122v11.ebi复制成LScript_2CE_M0122v11.ebi,导致2CE只开了1CE,8G只开了4G,还经常掉盘,写入也有问题。希望有大佬能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5D就5D吧 都是一样的晶圆 5D/4G 6D/8G

SanDisk的没看见有6D2H的配置文件啊

网友(2020-01-01):
引用 楼主:
我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成功量产了片子,但是提示说找不到LScript_2CE_.ebi文件,我就把LScript_1CE_M0122v11 ...

我用sm3527开的闪迪sdtndgama-008g双贴。。也是看老毛子文章。。才开出来的
控制器SM3257EN Q BA,2个Flash 0664MT1E1SN。 根据实用程序FID 98DE94937657,Toshiba TC58TEG6DDJTA00 2CE MLC 16K。,这2个PC,每个Flash 8GB。 2.如我所见,由于控制器的物理配置不正确,Dyna无法工作,原因是缺少两个内存芯片LScript_2CE_.ebi和Smi_Mptool的脚本文件。
这个文章和我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