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看到机箱USB3.0也有假的,吓的我立马测了一下。

楼主(2019-11-05):
原贴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599

配件还没买齐,直接剪线太暴力,我还是用万能表吧。

一根超细导线,一根缝衣针。

测试五线全通,其它图略。
不过GameMAX寂静岭很垃圾设计不合理不推荐使用

楼主:
为什么说机箱垃圾,这就是原因。

网友:
指甲该剪了。

网友:
假就假了,还占着茅厕不拉屎。一个U口占着二个接口,即使是真3.0的口也是这样。

网友A:
找个USB2.0以上的优盘或者移动硬盘,看下复制文件速度不就看出来了?

网友:
Gamemax要买300多那个静音机箱做工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USB2.0以上的优盘或者移动硬盘,看下复制文件速度不就看出来了?

双11装机配件只到一个机箱到货,其它还在路上。

网友:
100左右,大部分3.0都是假的,真的是服了,而且前置那些线大部分都是铁线会生锈,还是加点200的机箱选个

网友:
100多的机箱选大水牛,航嘉,Tt的都行,前置usb3.0都是真的

网友B:
用普通机箱,自己加装usb30接口,光驱位或者软驱位的接口面板一个就二三十而已。

网友:
机箱壳子不包边,就是这样,锋利的像刀子,一不留神就会见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机箱,自己加装usb30接口,光驱位或者软驱位的接口面板一个就二三十而已。 ...

其实我显示器自带集线器。

楼主:
指甲还有用留着抠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