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调速器当调光器用

楼主(2019-11-05):
捡来一个不知道什么上的5V USB调速器
当调光器用双路的 按加减中间的按键就能选择哪个灯亮
灯也必须是5V的

网友A:
可以试试加电抗器,再加续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器等减缓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加电抗器,再加续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器等减缓频闪。

直流5V 怎么能频闪 调速器应该是改电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5V 怎么能频闪 调速器应该是改电压的吧

PWM了解一下。

网友B:
拆开看看是什么方案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女朋友的玩具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是什么方案的

这个拆开就不能装回去了都是胶粘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