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德国货 博世bosch 墙体探测器 内有小口径雷达

楼主(2019-11-05):
先看一下外观 正面

背面

这是电池槽,4节5号电池

可以换充电锂套装

拆掉下盖螺丝

电路板接键盘和屏幕

这是屏带支架

电路板背面小雷达

摸起来感觉像特殊材料

网友:
用来干嘛的啊

楼主:
装修打孔 探测墙后面有没有水管电线什么

网友:
鹅,我好想看到几个字:马来西亚制造……

网友:
这玩意估计得1-2K吧

网友:
不是中国制造

网友A:
有个良明的货是用的线圈感应,没想到这个是真雷达

网友:
东西是个好东西,家里是不是要在墙上订个东西,用得上。
但是,说个价格,让我死心。

网友:
没想到用雷达  比国内一些探测笔好太多   贵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修打孔 探测墙后面有没有水管电线什么

原来是这样使用  反正不会便宜

网友:
简单的是金属探测仪原理吧(不能探测水管等非金属材料),这个可以测量材料是否均质。

网友:
楼主报一下价格,让大家死心。哈哈哈

网友:
效果差强人意,简单的墙体可以,复杂的一样摸瞎

网友:
看了下博世天猫店卖1499

网友:
这个电池盒设计太牛B了

网友:
话说这个探测混凝土墙效果怎么样?国外好像都是木头,砖或者石头墙

网友:
装修队备一个挺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良明的货是用的线圈感应,没想到这个是真雷达

博世也有用线圈的GMS-120只要700左右,还有更高级的D-tect 150 SV,看亚马逊的价格是4000+,那个可以把所有探测数据都显示出来。

网友(2020-08-25):
怎么调节灵敏度呢

网友:
我搞了20多年建筑业,还是第一次见识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