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盒子EC6108V9C 1+8 电信版-救砖

楼主(2019-11-05):
机子配置是1+8,没有原配的遥控器用手机红外遥控器。先是卡刷了一个第三方通用固件,
但是固件不稳定时不时来个15秒关机的提示。再个感觉还不如原来的电信版本好用,
索性就找电信的固件,固件是找到了,刷完就黑了。

EC6108V9C是后壳上的型号,EC6108V9B是主板上的型号,系统里型号刷机时忘记留图保存了。

故障图是借坛友的

楼主:
黑了之后 短接J16 ,开机按待机键进REC都没法搞了,开机就红、绿灯常亮,只剩最后一招线刷了......

1.烧写软件http://cdn.tvapk.com/down/ang/hitool.zip
这个软件需要安装java才能运行,所以先下载安装,jdk-6u39-windows-i586(要32位的版本),记住安装路径,设置变量环境

2.焊接ttl插针,机顶盒的tx接ttl的rx  机顶盒的rx接ttl的tx   gnd接gnd
解压hitool,打开HiTool

1)选择串口--com端口号,电脑网卡设置为固定ip ,     2)设置ip地址和电脑的同一网段,
3)传输方式默认,用网线两头分别连接电脑和机顶盒,   4)点击图上的选项 ,
5)浏览选择固件包解压的位置的 xml文件
我选择烧写全部文件【包内文件 recovery.img换成(救砖用recovery.img)          system.img换成6108v9_8g_system.img----没换之前我刷完仍然是砖】
6)之前整个过程机顶盒在断电状态下,点击烧写,然后下面有提示,就可以把机顶盒的电源接通了,整个烧写过程大概10分钟左右吧。

3.刷完之后可以成功启动,变成了移动版的,移动就移动吧 好歹能用了,总比砖头强吧。
之后进入系统后没有任何软件,还的找破解教程,又是一顿搜索,
具体方法是stb开启远程控制,之后把要安装的软件放置在指定的文件夹然后运行批处理文件。
等批处理运行完,机子总算是救活了。

所需要的资源包,java另行搜索下载。教程用的机子上广东电信1+8的版本以上文字仅供记录、参考

ec6108v9c这个有1+4 1+8 版本  还有不同地区的版本 即使是同一地区同一个型号也有可能主板的型号不一样的情况,所以刷挂的很多。
刷机之前最好用hitool备份下原机的固件,很多人刷挂后都找不到固件补救,或者原来的固件还能用就不要刷了,以免砖了。

网友A:
短J16的盒子固件网上能找到的都不行,我是找了半个多月才找到6108V9C的短J16的固件。

网友B:
这个固件估计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固件估计很难找!

2楼底部提供了可以使用的资源包
不过想刷回原版的固件就难了
所以事后搜索了怎么备份原机固件的方法,不过本人没有验证过,有需要的可以参考下
原帖地址https://www.znds.com/tv-987081-1-1.html

网友:
正准备刷一个越来越卡的  谢谢分享

网友C:
这盒子自动升级固件后,就只能看直播了,影视电视剧全都看不了了,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盒子自动升级固件后,就只能看直播了,影视电视剧全都看不了了,怎么破?? ...

如果直播完全满足看电视的需要也就可以了。
如果要看装其他的软件的,那你需要降级固件,然后手工输入命令破解安装点播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底部提供了可以使用的资源包
不过想刷回原版的固件就难了
所以事后搜索了怎么备份原机固件的方法,不 ...

我的刷挂了扔家里有些年头了,回家找出来刷刷给投影仪用。

网友:
标记一下手头有个在吃灰,抽时间搞出来玩玩

网友:
上编程器也不行吗?

网友:
认真学习了。学习下楼主

网友(2020-02-01):
我的刷黑了,三天了还没搞定

网友:
貌似我的用短接J16的方法刷好了,原来刷错了直接遥控无反应,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J16的盒子固件网上能找到的都不行,我是找了半个多月才找到6108V9C的短J16的固件。 ...

EC6108V9C短J16的固件包能不能分享一下,我的砖了短J16没反应啊

网友(2020-03-04):
我也不知道,呵哥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短J16的盒子固件网上能找到的都不行,我是找了半个多月才找到6108V9C的短J16的固件。 ...

固件在哪里呢?我的变砖了,还能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件在哪里呢?我的变砖了,还能救吗?

此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781已提供工具和固件
机子是pub 1+8的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