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兴b860av2.2怎么刷机啊。d开头的。。开不了adb

楼主(2019-11-05):
求一个刷机包。。别的论坛只找到2.1的

网友:
中兴B860AV1.1-T2、B860AV2.2(ZX296716)通用刷机教程

固件下载地址:https://www.znds.com/rom/list/371.html

请严格按照以下流程操作,切勿瞎搞乱按电源键等否则变砖概不负责。
刷机带来的风险请自行承担,有任何问题可提供援助(文末提供联系方式)。

1、下载安装中兴ADB密码计算器(点击立即下载),用计算器打开盒子的ADB,
无法计算密码,随机码含D的可参与 https://www.znds.com/tv-1068437-1-1.html 寻求帮助。

2、通过ADB链接盒子输入下面命令,(U盘建一个文件夹ZTESTBUSB固件放里面,rec放U盘根目录插盒子上)

3、附件中的recovery.img放U盘根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
dd if=/storage/sda/part1/recovery.img of=/dev/block/recovery

也可以用下面命令替换内置固件刷机(默认应该是首先刷U盘的,以防万一,起双保险,可以替换内置固件)

cp /storage/sda/part1/ZTESTBUSB/ota.zip /cache/upgrade

然后输入下面的命令回车即可刷机
reboot recovery

ROM截图:

中兴B860AV1.1-T2、B860AV2.2(ZX296716)通用刷机教程

中兴B860AV1.1-T2、B860AV2.2(ZX296716)通用刷机教程

中兴B860AV1.1-T2、B860AV2.2(ZX296716)通用刷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