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才兴标称12V1A的线性电源

楼主(2019-11-05):
这个电源标称输出12V1A,我实测下来发现这玩意超过0.5A的输出之后电压就下降的厉害只有11.3V左右,所以肯定虚标了功率。
稳压用的是L7812CV,滤波电容是105°的25V2200UF,还算是马马虎虎。
和掌柜聊了下,他们也承认是虚标的,不知道为啥这个德行。

楼主:
另外,着电源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硅钢片生锈没压紧,空载牛叫声音挺大的。

网友A:
这么小的工频变压器正常功率3W: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工频变压器正常功率3W

您说笑了,3w的变压器有多大我还是清楚的。

网友B:
算上7812压降,需要15va变压器这个明显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上7812压降,需要15va变压器这个明显不够

100%虚标,实际功率应该是5W左右。因为我实际测量0.5A电流之后压降非常大。

网友:
主要是变压器虚标了,若是铝线变压器的话,更是功率不足

网友:
估计空载发热,好像有些不仅铝线,而且电机废料硅钢变成白铁皮。

网友(2022-07-06):
我有一个随身听的电源 3V 300MA的,里面用的尼吉康1500uf电容,5609三极管做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