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五层楼也安装电梯

楼主(2019-11-05):
今日去某单位看见只有五层的办公楼在安装电梯,外面全是玻璃的观光电梯,是不是现在另外安装的电梯都是玻璃外观?

网友:
拉动内需,有补贴的

网友:
外面全是玻璃的观光电梯,是不是现在另外安装的电梯都是玻璃外观?

玻璃外观不容易挡室内采光

网友:
别墅也可以接受安装,有预算内外即可

网友A:
差不太多吧,我们天津看已经有两个试点电梯加装成功了,看着好像也是玻璃的,估计玻璃的方便施工吧,钢结构加玻璃,据说一个梯六十万左右,政府补贴二十万,其他由3,4,5,6及以上自已凑,从第三层系数是1,往上每加一层系数加0.2,一,二层系数为0,不出钱

网友:
刚看的新闻和网上的资料是这么写的,具体还不清楚,但一直都想着我们这里也加装电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太多吧,我们天津看已经有两个试点电梯加装成功了,看着好像也是玻璃的,估计玻璃的方便施工吧,钢结构 ...

正常的话是要给1、2楼补贴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话是要给1、2楼补贴钱的

看其他城市有给一、二楼钱的,基本是一楼-0.8、二楼-0.4的系数

网友:
额,好安逸的样子

网友:
外置式电梯用玻璃主要是不影响楼道的采光。

网友:
一层也可以安电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太多吧,我们天津看已经有两个试点电梯加装成功了,看着好像也是玻璃的,估计玻璃的方便施工吧,钢结构 ...

感觉 16万 就能做下来的!

网友:
大葱拔呀拔,韭菜割呀割,拔呀割割呀拔。拔拔拔割割割.....

网友:
本地也看到过几个在房子外加装电梯的,还有些别墅在原来楼梯天井安装小型电梯。

网友:
有些办公楼设计之初因为单位事情不多或者人少,资金原因,图纸上就没电梯。现在事情多了人也多,拆办公楼肯定不行,进行内部改动费时费钱,就选用了这种后装方式的电梯,只要占用很少的面积和很小的改动就可以拥有电梯,费用也低。

网友:
国家电网啊  金主不在乎啊

网友C:
电梯也是使用220V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梯也是使用220V的电压吗???

基本上都是需要380v 三相动力电的。

网友(2019-12-05):
想办法让老百姓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