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OOLPAD 103P 10000mah移动电源拆解

楼主(2019-11-05):
如题,此移动电源使用Type-C接口的一体化单芯片方案SW608,采用高效率开关充电,充电电流最大可达2.5A,效率最高可达96%,并且支持全系列4.2/4.24/4.35/4.4V电池。同时提供电池温度保护,在电池温度不正常时,终止电池的充放电操作。 充电开关频率2MHz。升压采用同步整流方案,开关频率667KHz,输出电流高达3A,具有95%的高效率。升压输出支持自动负载检测及轻载工作模式检测,根据不同负载切换PWM和PSM模式。输出提供数据线上电压损耗补偿,根据不同电流,补偿输出电压。芯片支持3到5颗LED电量指示,及LED照明功能,具有输入过压/过流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充电超时/过压/过流保护,温度保护,当芯片温度过高时,降低输出电压,如果温度继续升高超过140度,就会关闭芯片输出,保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楼主:
测试充电电流1.8A,放电2A,充入电量是9800mah,后期看看可以放出多少电量。

网友:
大厂出品,有保证

网友:
mos挺多的,有肉哈哈

网友:
多少钱撸的?

网友A:
楼主的好像是后代聚合物版本,实际是软包铝塑液态锂离子电池,可惜的是只有一个输出。我买过一个初代的酷派充电宝,4节18650版本,两个数出口。

网友:
可惜不支持快充。

网友:
移动电源一般都虚标,除了少数几个品牌货

网友:
还是酷派的呢

网友:
酷派这牌子还在?好久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好像是后代聚合物版本,实际是软包铝塑液态锂离子电池,可惜的是只有一个输出。我买过一个初代的酷派 ...

c口是双向输入输出

网友B:
估计只能放出7000mAh出来

网友:
应该都是贴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只能放出7000mAh出来

放出不到7000,效率有点低啊。

网友:
这个板子用料也很一般,有虚标的嫌疑